炬为电子负载仪IRFP250功率管有刺啦刺啦的声音,咋回事?

楼主(2024-12-04):
炬为电子负载仪IRFP250功率管有刺啦刺啦的高频声音,咋回事?加大功率损耗越大,声音更大。功率管还能发出这声音

网友A:
这??什么???一脸蒙蔽,不知楼主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管子还能发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一脸蒙蔽,不知楼主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管子还能发出声? ...

对的,应该功率管发出刺啦刺啦的高频声音

网友B:
功率管是实心的疙瘩,如何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是实心的疙瘩,如何发声

我趴上听来 应该是这里,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发出声音那。风扇电源都拔了,蜂鸣器也听了不是,防反接肖特基二极管声音吗?

网友:
小英太敏感了,cpu都会有这种声音

网友:
应该是什么干扰声,功率管应该用相同型号吧

网友:
是不是有自激

网友C:
自激频率正好落在可听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激频率正好落在可听范围

应该是自激声音,就跟高频变压器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
能量消耗产生动能高频振荡

网友D:
电感的声音或者变压器的声音,找声源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的声音或者变压器的声音,找声源不好找

没有大电感和变压器

网友(2025-01-09):
是不是哪里打火阿,用个收音机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