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首拆富士通LIFEBOOK uSeries手写笔记本拆解

楼主(2024-12-04):
刚才网上搜索了一下,好像没人拆过这个,如果不对,请指正

先看外观,下面再发拆机及使用图片,图片多,帖子较长,请准备好wife,注意流量与电量

先看重量,带电池的重量为677克

这里是宽度,大概9个5毛硬币

这个是指纹识别,下面那个键是干嘛的没懂

这个fn旁边的键还没研究明白,旁边那个是摇标,像ibm中间那个红点

这里是鼠标左右键

电源插口及无线网卡开关

这张重复了吗?

往下看
状态灯

状态灯亮起的时候,整个机器活过来了

富士通的LOGO

windows  xp有没有你和她的共同回忆?

内存、cpu参数

模式开关,可以转屏

平板模式

这叫啥模式我也不懂

继续往下看电池及电源电池是2并2串的18650,料掉了,丢掉,后面有空再找电池配一下,还原功能,电源居然是16v的,少见,接口也少见。

来看硬盘,这个硬盘的接口我也没见过,64g,来自闪迪科技

这里是电阻屏手写笔及使用,这么多年,还很灵敏,估计非常少用,这支笔配猴哥不错,猴哥拿笔,多些气质

拖拉选中

长按是右键

这里是拆机图,就不标芯片功能了,知道也没什么用

双网卡,一个是WIFI,一个是3G,都是中国产的

感谢观看一台非常精美的笔记本,做工精良,功能齐全。

网友:
看个帖而已,还得带wife,撸主管得也太宽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
辛苦楼主,拆解细致。

网友:
竟然能用,收拾干净了,可以收藏起来。

网友:
楼上说得对,看个帖还得带wife,撸主管得也太宽了

网友:
那个时候都用闪存做硬盘
真高端
winxp ssd没有垃圾回收Trim功能,是不是专门开发了配套软件?

网友:
使用早期的固态硬盘?

网友A:
奔腾3吗,铜矿还是图拉丁
CPU露一下脸啊

网友:
好似日本最喜欢旋转屏幕。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颜值一般,wife看不上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奔腾3吗,铜矿还是图拉丁
CPU露一下脸啊

好像有U吧,难道我认识的U不是U?

网友:
感觉这货真的很耗wife啊,哈哈哈哈哈,不过设计风格与传统的FUJITSU还是不太一样。。。
日系的小本本很多都是16V的电源,例如富士通、NEC、PANASONIC等,倒是大法的用到19V

网友:
不是一般的重

网友:
日本货做工都不错

网友:
我有个P1610,还能用,换了固态硬盘WIN7开机还要一分钟

网友:
笔记本小 巧漂 亮,做工不 错

网友:
你看,猴哥马上就来找你了吧!

网友:
这个接口忘了叫ce还是叫cf,索尼裤带本,ipod,zune类似的之前1.8寸的机械硬盘都是这个接口,这个看空位来看也是之前用的机械硬盘被卖家换成ss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