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多眼,成就远泛兼顾的典范:FENIX LR36R

楼主(2024-12-04):
手电从照明效果来讲,一直都有远射和泛光之分。远者,光之所至之极也;泛者,光之所覆之阔也。我有一只手电,同时具备两种照明效果,就是远泛兼顾的典范。
这就是FENIX菲尼克斯最近推出的LR36R,具备白激光照明+12颗泛光灯珠,最高10000lm光通量,最大照明距离1280米,拨盘无级调光、智能屏显、强力背夹,确实是实用主力手电的典范。
激光+多眼,远泛兼顾
LR36R采用组合发光方式,大灯头采用中心+外圈排布发光元件。中心是一颗CT1-Mini白激光LEP,具备最高350lm光通量;周围一圈是12颗SST25型号LED灯珠,光效高、光色正、亮度大,是目前主流的小核心灯珠。
白激光LEP采用一颗玻璃凸透镜导光,晶莹剔透,口径达到26mm,能够更好地汇聚光线。12颗LED采用一体式12眼光面反光杯导光,形成大范围的泛光照明。
这里要提示一下,LR36R的激光安全等级为Class 3B,最大功率3.5瓦,千万不能直视,一定注意不要照射镜子、高反光表面等,避免引发危险。一定注意!
LR36R的通光口径达到了45mm,浅光杯熠熠生辉,正对灯头看到满满的黄水效果;深透镜幽暗深邃,能够更好地聚光,实现平行光的效果;灯头表面玻璃镀增透膜,可以提高光线出射率。
LR36R可以同时开启LEP白激光和LED照明,也可以分别独立使用。内部的恒流调光电路,使发光无频闪、无啸叫,长时间照明使用对眼睛非常友好。
照明用白激光大家都不陌生了,LR36R的激光出筒几乎没有发散,百米开外的光斑直径也就两米左右;泛光形成的出光角度大约为100°,而且边缘是柔和过渡,带来大面积的照明和宽阔的视野。
白激光照明的效果就是笔直、清晰的光柱,光线集中度高、照明距离远,LR36R的中心光强超过39万cd,照明距离达到1250米,远处的照明可分辨效果还是很好的,完全超越正常人眼的夜视距离极限。
泛光照明就是开阔的一大片,视野范围足够大,10000lm的光通量加持下,也有超过300米的照明距离,眼前完全是白昼的感觉,世界尽收眼底。
组合起来,当然就是远泛兼顾的效果,既没有单独使用激光照明那种明暗剧烈变化、照明面积小的刺眼感觉,也在大泛光的同时,能够向更黑更远的黑夜挺进,无论搜救还是露营等户外活动,都很实用。
按键+拨盘,随手控制
LR36R灯颈设置了一套组合开关,中间是按键,负责切换模式、开关机等功能;周围一圈辐射状圆环,表面是同心圆防滑纹,这是转动拨盘,负责无级调光,灯颈上还印有锁定至最大亮度的旋转方向提示。
组合开关可以说是LR36R的点睛之笔,整体直径为22mm,高出灯颈表面,本身也是凹凸质感,无论按动还是旋转,阻尼适中,具备良好的手感。
从实际使用效果来讲,组合开关方便手指在按压和转动间快速切换,按压和转动相互不会干扰,按压键程和转动行程都比较合适,符合一键操作、灵活控制的快速使用需求。
LR36R是无级调光,转动转盘就能迅速实现亮度的连续变化,增加和减少都非常流畅,拨盘的转动总量约为300°,控制的准确性很高,亮度变化均匀也没有滞后,选择到需要的亮度松手即可。
激光照明或者激光+泛光全开模式,同样是通过转动拨盘来改变亮度,激光和泛光的亮度同步变化,实现较好的配合,已满足不同情况的照明需求。
LR36R也有档位记忆功能。在经常使用的亮度下,长按开关可以关闭照明,再次长按开关将开启照明,就是最初设定的照明模式和亮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模式切换就更简单了,开启照明后,单击中间开关按键,LR36R将在泛光—激光—泛光+激光三种模式间切换,实现聚光和泛光的独立使用、或者组合使用。
开机后,长按开关,LR36R将进入特殊模式,先开启爆闪功能,单击中间按键,将打开50lm的激光SOS呼救功能。10000lm的爆闪还是非常酸爽的,正面看了估计三天缓不过来,这是战术自救自保的实用配置。
屏显+避障,智能装备
LR36R开关之上安装了一块OLED显示屏,大小约为11×6mm,能够实时提示电量、流明值、剩余工作时间等手电的状态,白光正显,清晰直观。
LR36R内部有控制芯片,实现智能功能,放入电池拧紧筒身,接通电路后,会出现LOADING字样,这是LR36R在内部自动加载,就像车刚打着火行车电脑会自检加载一样,LR36R是智能手电。
由于LR36R是无级连续调光,再加上有多种模式,每次操作调整后,会自动CHECK当前输出情况和电池电量情况,然后计算出较为准确的剩余使用时间,方便使用者控制使用强度。
泛光灯珠中间还有一白一黑两个传感器,这是光感探头,通过感应灯头正面的光照强度,来向内部控制电路发送指令。
当泛光亮度>540lm时,手电灯头靠近前方物体<60mm时,LR36R会自动降低输出至50lm;远离物体后,又能自动恢复最初亮度。这样可以避免过热+距离物体太近而引发易燃、烫坏等危险。
光感避障功能通过锁定状态下,长按开关6秒以上,实现开启或关闭,显示屏可以同步提示功能ON或OFF的状态。
LR36R内部使用了智能温控电路,灯头外部设计了层次丰富的散热槽,进一步扩大空气接触面积、促进空气导流,快速带走热量。如果电路检测到温度>55℃,会自动降低输出,温度降下来后,又能自动回升亮度。
高颜+趁手,好拿易用
LR36R是妥妥的主力手电,外观扎实厚重,设计感强大灯头扁筒身比例协调,由于使用了激光LEP,在灯头做了明显的警示标志,3B级别输出功率在5-500mw,直视会对视网膜造成损伤,包括高光面反射光束,一定要注意安全!
LR36R为扁筒身设计,内部刚好是两颗电池并联,全长160.7mm,灯头直径55.1mm、最大宽度56.2mm,筒身宽度46mm、厚度25mm、长度90mm,加工边缘都左右钝化处理,没有刮手的感觉。
扁筒身的好处就是握感非常扎实,在手里也不易旋转滑动。LD45R的净重351克,加上两节点吃的使用重量刚刚496克,作为一款主力手电,完全符合轻量化的要求,适合户外活动携带使用。
FENIX给LR36R做了丰富的附件配置,作为一款典范级的手电,就要把各种使用需求都考虑到,为用户带来便捷的使用体验。
高品质的尼龙手电套,灯头处还有魔术贴扎带固定,放在包里不怕磕碰。反面也是魔术贴挂载+尼龙挂环,可以加持在背包MOLLE等位置,不占包内空间。
标配一条粗棉线可调节手绳,拴在尾部防止脱手。LR36R通过了1米高度的跌落测试,日常使用不怕磕碰。
尾部末端的凸耳为平直的端面,可以将手电倒立放置使用。搭配柔光罩、红色交通锥等配件,就成了一盏高亮度营地灯,或者信号装置。
扁手柄还能有效防止手电滚动,LR36R的反面用六角螺丝固定一枚高弹力背夹,使用时可以提高抓握的手感。
我的手电都是拿来用的,平时就习惯把LR36R挂在背包侧面,随手拿取非常方便,夹子的牢固度也很高,行走跳跃,手电也不会掉落。
LR36R采用铝合金CNC打造而成,具备高强度、轻重量、快散热、耐腐蚀的性能,表面黑色三级军规硬质氧化,质感满满,进一步提高耐磨性能,白色镭雕印字清晰,保持FENIX手电一贯的硬汉风、高颜值。
直充+防水,单边可用
拧下灯头,可以看到筒身自带电池引导槽,底部是超粗的负极镀金弹簧,镀金工艺加上较大接触面积,可以显著降低接触电阻,减小外电路压降,保证LED核心的电能供应,实现更高的光电效率。
灯头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大触点导电,也是显著减小接触电阻,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灯头,实现彻底断电,与拨盘的锁定功能相配合,形成双保险。
LR36R标配两支5000mAh的大容量21700电池,也可以兼容其他带正极保护板的电池,进一步提高续航能力。
全开手电,实现100瓦的高功率输出,可以续航约2.5小时,低亮档位可以连续使用16.5小时。图示77%电量,10000lm,不降档状态可以持续使用1小时34分钟,而且数据实时动态更新,数据准确、能量充沛。
灯头反面安装了一个TYPE-C充电接口,平时用硬性胶盖封堵,保证良好的防尘防水性能,其下还有一个指抠槽,方便揭开封口,给手电充电。
筒身直充的好处就是不用总拧开灯头、取出电池,也省了一个充电器的钱。插上电就能给LR36R快速充电,显示屏同时显示充电进程和当前电量的百分比,大约4个小时左右就能完全充满。充电中,LR36R可以正常电量泛光50lm亮度,以供使用。
LR36R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可以单电池使用,此时只有对应的半边泛光灯珠点亮,并且可以正常调光使用,最高亮度5000lm,也足够照明使用了。
LR36R的防尘防水能力达到FENIX产品一贯的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护等级,可以在水下两米正常使用,FENIX专为严苛环境而生,日常各种条件尽管放心使用。
我有LR36R,试问,黑夜能耐我何?

网友:
这个不错呀,灯光够亮。

网友:
这绝对是手电中的战斗机,我本来以为要1K,正想啥时候降到700是不是有必要入手,一查价格,2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