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URBO C 2.0 成功安装并测试 OK

楼主(2024-12-04):
OS: DOS 6.22

安装介质 3.5 英寸 FDD

网友A:
你还能找到软驱,我家的软驱都找不到放哪去了

网友B:
这种鸡鸡现在还能用来干啥?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能找到软驱,我家的软驱都找不到放哪去了

我手头有 386 、 486、Pentium 4 三台带软驱的,另外有个 USB FDD

网友C:
这个装来干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装来干什么用呢?

有一个 DSP 程序集,想用 C 调试,然后翻译成 C#.
希望你多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 DSP 程序集,想用 C 调试,然后翻译成 C#.
希望你多指教,谢谢!

不懂DSP,不过感觉不应该用这个编译吧,类似单片机,应该有专门的开发和编译环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DSP,不过感觉不应该用这个编译吧,类似单片机,应该有专门的开发和编译环境的 ...

DSP 要的是性能, 用指针操作,效率最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DSP 要的是性能, 用指针操作,效率最高。

根据你的DSP型号去找开发工具编译环境,目测你装的这个东东不能用来编译调试D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DSP型号去找开发工具编译环境,目测你装的这个东东不能用来编译调试DSP ...

你说的 DSP ,和我说的 DSP ,范围不同。
你说的 DSP , 是 DSP 芯片或处理器。
我说的 DSP ,是 数字信号处理的统称。
你看看附图的代码,C 语言写的 离散系统傅里叶变换,就是 DSP 的最常见例子。

网友D:
这是d5.25寸软盘吗?当初我可是还有两张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鸡鸡现在还能用来干啥?

用途非常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d5.25寸软盘吗?当初我可是还有两张来的。

现在用的是 3.5寸的;
5寸的我也有一张,没有软驱。

网友:
看到了曾经熟悉的界面,话说这东西还是有用的,就看你怎么用了。只是操作不如现在的开发环境操作那么方便,功能那么多。

网友E:
能用软驱装也是难得,  还以为是使用img文件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软驱装也是难得,  还以为是使用img文件来安装.

请教,img 文件,在 DOS 环境下如何安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img 文件,在 DOS 环境下如何安装?

img软盘映像,虚拟机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mg软盘映像,虚拟机装的。

哦,我以为 dos 环境下有工具可以装。

网友E:
在DOS下安装.IMG软件,一般都是先呼出IMG(或IMGDRIVE)将第一张盘进行恢复,然后执行该盘(即IMG在内存中的虚拟A盘)上的INSTALL文件或SETUP文件,在安装过程中提示“插入第2张盘”时,又呼出IMG,恢复第二张盘,按ESC退出IMG窗口,然后按回车...直至全部安装。 虚拟A驱软件IMG.exe或IMGDRIVE.exe, 呼出热键是ctrl+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DOS下安装.IMG软件,一般都是先呼出IMG(或IMGDRIVE)将第一张盘进行恢复,然后执行该盘(即IMG在内存中的虚拟 ...

谢谢,我没有用过,一般都是用物理软盘安装。有空测试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