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15-3549R

楼主(2024-12-04):
今天遇到一件搞不懂的事,家里的戴尔15-3549R笔记本,上个月还能充电,今天拿来用,发现不能充电,插原配90W电源开机自动降频到0.48GHz,怀疑电源坏了,用公司的其它戴尔适配器也是不充电,自己的适配器插其它戴尔笔记本充电正常,连试了四个不同的戴尔90W适配器都不充电,怀疑主板电源芯片有问题,拿到电脑城修电脑的店,人家不用我的适配器,用可调电源接带识别针的转接头,顺利充电并开机,没有降频,电脑完全正常,这就奇怪了,哪为何我试了4个在其它戴尔笔记本上能正常充电的原装适配器都不能充我的笔记本还降频,反而维修店的可调电源接转接头却又能正常充电不降频呢?想不通!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就是电源识别芯片的问题?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就是电源识别芯片的问题?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不可能啊,之前还正常充电的,把我的电源拿到其它戴尔笔记本能正常充电啊,其它戴尔的电源拿到我机上也不能正常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之前还正常充电的,把我的电源拿到其它戴尔笔记本能正常充电啊,其它戴尔的电源拿到我机上也不 ...

识别芯片不是在本子里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网友B:
检查适配器中间的识别针,有没有生锈或氧化,还有一种就是适配器内部的1-wire存储器坏了造成无法识别功率,买个DS2501写好程序的放在电脑里面吧,然后就可以断开识别针用普通电源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芯片不是在本子里么?

问题是维修店用可调电源接转接头却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适配器中间的识别针,有没有生锈或氧化,还有一种就是适配器内部的1-wire存储器坏了造成无法识别功率, ...

别人的正常用的90W戴尔笔记本适配器在我机器也不能充电啊,难道我们试过四个戴尔的适配器都是坏的?若都是坏的,为何在别的笔记本能正常?如果主板上的识别芯片有问题,为何维修店用可调电源接转接头又能正常?

网友C:
四个电源适配器 坏了的几率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四个电源适配器 坏了的几率多大

撸主:我不听,我不看,我不信....

二○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电源适配器 坏了的几率多大

机率虽然不大,但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本来戴尔适配器电源识别芯片就存在容易坏的事实,以前的旧适配器我也曾砸开外壳换过一个DS2501芯片并解决问题,这次我不砸开换DS2501是因为拿到同事的电脑上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我不听,我不看,我不信....

不是不听,不看,不信的问题,我只是想找出原因并解决问题,我不可能也学维修店一样买个转接头回来接可调电源用啊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维修店的转接头里有一个屏蔽芯片,将电源和主板的识别功能给屏蔽了

网友:
电源功率在bios中可以识别到吗?

楼主:
bios中不知道在哪看功率,但如果DS2501坏了开机会提示充电器不是60W以上功率,现在开机没有这个提示

楼主:
买了一个带识别针 5.5*2.5转戴尔7.4*5.0的转接头回来,接上长城19V适配器,顺利开机并充电,CPU也没降频,维修店的师傅跟我说不能长期这样使用,说不稳定,不知道故障原因在哪里,问卖家,对方说不懂,现在的情况是公司能正常充电的电源都不能在我电脑使用,我的电源又能在其它戴尔笔记本上正常使用,装上新买的转接头,在普通19V电源上却能正常使用,如果说公司的戴尔电源和我的电源4个都一起坏了,哪人家笔记本又能正常,这解释不通。如果说我主板的识别芯片坏了,哪新买的戴尔转接头又能正常使用,这个解释也说不通。会不会是带识别针的转接头起到一个屏蔽主板识别芯片的作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插口接触性问题和电池插脚接触问题,若是识别芯片问题,用可调电源等外部电源也是不能开机的;还一个可能是电源部分有电容的问题,用可调电源时逐渐升压正好又可以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插口接触性问题和电池插脚接触问题,若是识别芯片问题,用可调电源等外部电源也是不能开机的;还 ...

戴尔电源适配器里面有一个DS2501的三脚识别芯片,里面有编码,通过接头的中间识别针与电脑连接,从而识别电源适配器的型号及条码与功率信息,读不到这个信号,电脑会认为电源不是原装而进入保护机制,拒绝给电池充电并处理器会降频保护,就算是普通19V电源,接上这个DS2501,都会让戴尔笔记本认为是可接受的电源

楼主:
现在新买的转换头有时也不行,要转一下转换头,估计笔记本的接头中间哪个孔被识别针撑大了,接触不好,新买的转换头因为是路边货,中间识别针刚好大了那么一点点,估计没多久转接头也不行了,最终要去换笔记本的接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戴尔电源适配器里面有一个DS2501的三脚识别芯片,里面有编码,通过接头的中间识别针与电脑连接,从而识别 ...

谢谢,受教了。一个电源,也愣被这些大厂商整成各自手腕了,标准还真是一个“标”,USB末端好不容易一统,结果也只是形上统一了,还是各自为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受教了。一个电源,也愣被这些大厂商整成各自手腕了,标准还真是一个“标”,USB末端好不容易一统 ...

这都是资本家赤裸裸充满铜臭的利益至上,电源坏了你必须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