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OS 环境下 数字信号处理软件

楼主(2024-12-04):
DOS6.22 DSP

程序实在 CGA 模式下开发的,暂不支持 LCD , VGA

网友A:
当年做论文的时候去厂里做实验,用的dos下的软件,和你的风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做论文的时候去厂里做实验,用的dos下的软件,和你的风格差不多。

现在手持式 数据采集设备,也是这种风格。

网友B:
谢谢分享,dos风格怀旧的像素成像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dos风格怀旧的像素成像效果

软件只支持 CGA 模式,不支持 VGA 模式,所以效果不是很好,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TC2.0(BC3.1) 下有个VGADEMO.exe(也可能是BGIDEMO.exe),  带源码的, 可以(或需编译)运行下,  一般都能用到VGA模式的.
参考TC2.0自带的例程, 就可以用VGA模式了.
如果要用到superVGA模式,  就要调用VESA BIOS相关模式通过10h中断进入.

网友:
感觉像穿越回了上世纪

网友:
不错,新鲜,还有DOS下的实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