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四通道玩具车的遥控器,27M

楼主(2024-12-04):
用了一个芯片SM6136B,两个C945三极管,

那个两个摇杆简直丑陋的很,就是四个开关。

摇杆里有回位弹簧。

比游戏手柄里的差远了。

楼主:
Wireless Toy Car Operated by Remote Control Based on SM6136/SM6135 Chips

楼主:
电源用一节9V电池

网友:
玩具级的遥控器也就这样了

网友:
玩具的遥控器也得节约成本的

网友:
新生产的遥控器,外围比零几年简单很多。

网友:
看电路板应该很老了。

网友:
便宜货,没什么手感可言

网友:
玩具级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