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封口机XYJ-002

楼主(2024-12-04):
今天捡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封口机,全英文标签。
已经烧坏了,拆开来供大家参考

这是封口机的正面,3个按钮,其实只有两个按钮,带指示灯,另外一个是放气口。

打开封口机正面的样子

这个是封口机背面。都是英文,直接忽略,看参数就可以了。

英文说明。看不懂没关系,微信扫一扫里面直接翻译

拆开可以看到,电路板上面有几个元件已经牺牲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修吧

网友B:
买过同款,目前还正常服役中。家用封个茶叶袋、调料袋还是很好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只有十几二十块钱。那个发热丝是直接扣在弹簧上的,有些坑。

网友D:
真空泵+电加热、经典。

网友E:
简单才耐用

网友:
这个看着原理好像相对简单,估计售价也不会太高

网友F:
外壳做的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修吧

元件烧了4个,还有一个芯片,火线电路锈蚀了一段,问题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同款,目前还正常服役中。家用封个茶叶袋、调料袋还是很好用。

那我好好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只有十几二十块钱。那个发热丝是直接扣在弹簧上的,有些坑。

对加热丝的东西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空泵+电加热、经典。

第一次拆,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才耐用

这个好像不怎么耐用,不过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做的上档次

确实,很高大上。没有一个汉字的产品要警惕,假的多

网友:
家用还是很好用。

网友:
没用过封口机的路过。

网友:
怎么还有电机

网友:
改成船型开关手动,先开启气泵吸真空,然后加热封口。

网友:
修好可以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