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博皓5102台式冲牙器不出水拆解

楼主(2024-12-06):
用了应该有2年左右,之前用的是便携式,但松下的便携式,装2节2号电池用干电池成本太高,镍氢电池没劲,而且便携式的水箱容量做不大,有300ml,一般是200ml左右,尴尬的容量,现在冲一次用300ml水左右。也用过锂电充电的,感觉劲也不大,感觉经常要充电,还不是一般的14500 800mah电池,是更大的1600mah,现在外面多是14500 的800mah电池。

用着用着噗的一声,出水变得很慢,几乎不出水,看了站内几个同类拆解贴,猜测是某个泄压阀门坏了,导致出水几乎没压力,因为水都泄掉了。

机器外壳经过超声波清洗,看起来没有很干净了,用净水器的纯水,水路里没有水垢。
不知为啥螺丝的孔位这样设计,螺丝虽然常年泡水里但没有锈蚀。

里面状态不错,都是干的,看不到水流痕迹,但平时用完下面总是有水。
外置电源机身里面零件不多。
有单独的减震垫,但坏之前机器抖动严重,外接软管的接口处可能的漏水点
机器外壳间没有特意做防水,但里面就是干净。盘管的设计也能阻止水进入。

电子调速,带有软启动,启动后一会才会达到最大水压,电路板上没有水渍和腐蚀,防水性能还不错。
与另一款碧洁不同,碧洁是靠改变出水管路改变压力,设计更巧妙,也更贵(好几倍),有说法碧洁是医疗器械技术下放。

电机看着比其他产品大,比便携式大,电压高劲大,有600ml水箱,平时一次用300左右。

水箱与加压部件的接头,这里也可能是漏点。电机没有任何绣渍,干净,碳刷看了下也很新,毕竟每天也就用2分钟。
另外的减震垫。

接口特写,做了一个转接头,转接头上面分为2部分。
一边通单向阀进水,另一边是泄压阀,有颗钢珠和弹簧,在手柄的开关关闭时水重新留到进水口,以防憋坏管路。

手柄,手柄的状态差一点,里面有一层有味道
的黄色污渍,猜测是从口留下来的水的污垢,这里是已经清洁完的状态。手柄与接头那也容易漏水,一次用下来估计很多水都漏走了。

台式冲牙器比便携式的选择面更少,便携式就多很多,有不少小品牌只有便携式。

网友A:
我用便携式的只是用来冲牙缝的,外面还是用牙刷快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还蛮简单的

网友B:
用上14500锂电池感觉不靠谱了,续航大打折扣了

网友:
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查管道漏吧

网友:
这个好用吗?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一年洗一次牙最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便携式的只是用来冲牙缝的,外面还是用牙刷快

是用来冲牙缝,代替牙线。所以也叫水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14500锂电池感觉不靠谱了,续航大打折扣了

800mah的电池,但电机有几瓦,宣传页却写能用2个月。

网友:
便携式的质量不行,用一年不到就会出现漏水现象

网友:
你这个是5102b,升级版。我那个5102不出水的,原因是单片阀坏了。可以看我刚发的帖子。

网友:
人闲的木事有一个智商税

网友:
松下的冲牙器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我用的是电池式的有5年了,一天二冲还是很有劲,电池用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用上3-4年

网友:
家里用的是台式的碧洁,最低配版的水箱没盖,冲力很足,用了3年多了,当时300多买的,后来出水慢了拆开手柄发现水速是靠手柄调节的,水速减慢是被头发缠住了,只是拆的时候将水泵出口搞断了,闲鱼上买了一个换了,冲水劲很足]

网友:
可能是那个接头漏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