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菜鸟小白第一次固态硬盘开卡,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4-12-05):
自家的一个台式电脑,正常关机,数小时后在开机,出错了,固态硬盘无法启动了。把硬盘放到固态硬盘盒,也无法读取,需要量产开卡。

以前没搞过,网上看了教程,下载了软件,尝试了几次,一直都是1024M,请教大佬,我哪里没设置对

楼主:
设置那里,检查保留rdt ,测试rdt ,也打勾了试,也没用,第一次开卡,不懂啊

网友A:
SM2258XT版本较多,多试几个版本的软件。
坛友提供的开卡工具,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knEyoFlRikwAS3dxcImpA?pwd=8888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自己找吧,看好颗粒编号.会报毒,自己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版本较多,多试几个版本的软件。
坛友提供的开卡工具,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 ...

多谢大佬指点,换了一个开卡工具好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换了一个开卡工具好了,多谢多谢

没有介绍一下,供小白学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换了一个开卡工具好了,多谢多谢

能帮上就好 ,和你一样也是小白一个,都是照葫芦画瓢死马当活马医,搞好了就自己用搞不好就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介绍一下,供小白学习呢。

嗯嗯,就是完全按照我上面发的图,设置什么的,都一模一样的操作,换个软件就OK了

网友:
有些软件有问题,多换几个 BICS 3 颗粒的开卡软件试试

网友:
auto出来颗粒没?

网友:
有过类似的经历,恭喜

网友:
开卡成功后要重新插拔
报错就发截图上来
忽略tranadj不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