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卸夹头好难

楼主(2024-12-05):
还是那个宜家,费克莎7.2v,自从上次电池装反,后续不断各种烦恼,手欠,在外壳拆开情况下用手转了一下扭力调节,然后就听到里面的钢珠掉落,想要恢复,只能拆夹头。据说很难拆,我用了各种方法拆里面的十字反牙螺丝,怎么都拆不掉,烙铁加热,十字螺丝刀用锤子杠杆敲打,都快拧花了,全网没有拆这个夹头的,网上看每个阿婆主都说没有专业工具拆不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螺丝刀不匹配?用大牙的.我有个螺丝倒是好拆,夹头拔不出来,最后放弃了..

网友B:
最佳方法,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螺丝刀不匹配?用大牙的.我有个螺丝倒是好拆,夹头拔不出来,最后放弃了.. ...

我看了,螺丝是反牙,夹头是正牙,都得拧,都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佳方法,切割。

切割就没必要了,不如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就没必要了,不如再买一个

折腾才是正道。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先给螺丝喷点松动剂,再用钻头正钻应该能带出来吧,这里指的是螺丝,我当时的虾牌电钻螺丝就是这样拿出来的,也是螺丝头已经滑丝了的,试试看

网友:
螺丝那喷点WD40,再用敲击螺丝刀试试,估计你没有,又得花钱买

网友:
插入双头批头,对准螺丝夹紧,另一个钻再夹住批头另一头,冲击一下

网友:
可以咨询夹头专家司马南

网友:
电批或者电扳手拆这个反牙螺丝不要太轻松。如果自己没有,可以去修电动工具的地方找人帮忙。

网友:
这颗螺丝用撞批或者打击起子就能轻松拿下
夹头也很容易,只要不是生锈的,打击起子哒哒哒两下就下来了,或者用论坛里的L型六角扳手大法

网友:
先敲几下,再拧

网友:
锁死钻头转动以后,用小飞滑杆带PH3头子才能拆,那玩意上的太结实了

网友:
折腾折腾再折腾,最后成为弃品吃灰

网友:
里面那个反丝的螺丝拆不掉吗?借个冲击披搞一,钢珠掉了,把挡片拧下来装回去就行,夹头挡着挡片就不好搞了。我上次有个插电的手电钻,也是被我手贱按了一下开关,刚拆的夹头又自动拧上去了,结果再也拆不下来,角磨机一点一点的切,把夹头给切掉了才搞掉。非常难搞,那个夹头切剩到最后一点都拿不下来,太切狠了,又容易把主轴上的螺纹切掉。

网友:
带冲击的螺丝刀拆试试

网友:
这个帮不上忙。

网友:
是真的很难,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