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0串蚂蚁保护板掉串维修,请教坛友

楼主(2024-12-05):
坛友们,早安!
蚂蚁保护板20串,掉串故障,采集芯片采用松下AN49625A,我用五串电动工具包电池上电测试一下,结果4串和5串显示异常,如图
这是电压采集和均衡芯片引脚图

板子不带电情况下测量。

电阻档测量,第一串采集线到采集芯片72脚C1电阻0.983k如图,这个引脚是一串的电压采集

第一串采集线到采集芯片71脚CB1电阻0.511k如图,这个引脚是一串均衡引脚
第五串采集线到芯片64脚c5,电阻0.995k如图
第五串采集线到芯片63脚CB5,电阻0.508k

这是采集线附近的照片

这是主板照片,主板之前被官方售后维修过,换过两个采集线的电阻,但是电阻测量没问题,

一串到五串分别测量电阻对比,数值差别不大,是不是可以说明主板采集电压的元件没问题,掉串是采集芯片的问题?

网友A:
不懂,芯片级维修的都是大佬,学习了

网友B:
确定外围元件没问题可能就是IC了,我的蚂蚁板2019年买的用到现在了,其中有一次进水了,3天后才发现,有腐蚀的地方,处理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看着像是有潮湿腐蚀,尤其是在510Ω电阻附近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有潮湿腐蚀,尤其是在510Ω电阻附近

这个电阻附近看着有点脏,是售后维修更换电阻留下的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芯片级维修的都是大佬,学习了

我也是现学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外围元件没问题可能就是IC了,我的蚂蚁板2019年买的用到现在了,其中有一次进水了,3天后才发现,有腐 ...

或者我把五串电池接上,测量芯片引脚,只要五串采集电压分别到芯片对应的引脚,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芯片坏了?淘宝貌似没找到这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互相学习,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

一起学习探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互相学习,探讨

看头像是美女,拼音是阿珍

网友F:
把芯片拆下来,分别测量芯片,和板子上每一路的采集电路

网友G:
芯片估计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头像是美女,拼音是阿珍

我是带把的,用美女头像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拆下来,分别测量芯片,和板子上每一路的采集电路

芯片不好搞啊,确定挂了的话,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估计是挂了

有空再测量下芯片引脚五串的电压,如果五串电压依次正常,说明芯片有问题,就不折腾了,芯片好像不好买

网友H:
你得上20串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上20串测试。

20串也显示部分掉串,所以拆下维修,维修时用五串的先测试下,找一下维修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带把的,用美女头像很正常的

嚯,估计你是有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