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些年用防水盒做的DIY

楼主(2024-12-05):
1. 测试保护电源+T12+可调电源

2. T12+可调电源

3. 真空泵,用来抽刹车油的,加了个调速模块

4. 多口充电器

5. 电子打火器

6. 高压电击,电些蟑螂蚂蚁直接炸飞

7. 调温焊台

8. 低耐压测试仪,有电流电压显示,电流可调

9. 高耐压测试仪,最高2000V

10. 内阻测试仪,用的NE555的恒流50Hz电路

网友:
这个搞的好

网友:
做的真好!!牛

网友:
这个灵活度比较高,价格便宜

网友:
后面这3个是什么啊?

网友:
大盒民族,哈哈

网友A:
最后一个内阻仪是要配合万用表测量的吗?

网友B:
没有拆机,不知道内部情况如何

网友:
万能防水盒,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内阻仪是要配合万用表测量的吗?

对,要配合万用表交流200mv档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拆机,不知道内部情况如何

不拆了,内部图比较杂乱,都是一些简单的电路拼凑的

网友:
我也喜欢用这种盒子diy小制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要配合万用表交流200mv档测量

厉害,能用防水壳做这么多仪器、仪表,主要还是防水壳便宜,空间大,还好切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能用防水壳做这么多仪器、仪表,主要还是防水壳便宜,空间大,还好切割啊 ...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防水盒便宜,基本都是一两块价钱买的,就第一个测试保护电源的防水盒比较贵些,五六块吧,个头比较大些,感觉就这个DIY做的蛮顺眼,很厚重,灯泡内置,可以切换50W/100W灯泡,还有高压端的电路电压显示,方便观察

网友:
这么整洁也方便收纳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心灵手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