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同一台电脑,不同U口的对外电流不同?

楼主(2024-12-05):
近期利用手头的蓝牙板,在JLC打样键控小板,组装成了一个简易音箱。

为了能接驳电脑的音频输出,特地也从淘宝淘来一根价廉的安卓接口电源+音频线。

收到电源音频线后,兴致勃勃地连好电源(电脑USB口供电)线,开机音乐响起的时候,又是开机音乐,然后又是开机音乐!
咋啦?重启?
而换用原来手机充电用的安卓线,没有问题呀!测一下电流,音响最大的电流也在250(大概数)左右吧。
而用这从刚刚收到的电源+音频线,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莫非电源供电不足了?
于是用万用表测一个线阻,果真如此,线阻总计接近1欧。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根0.07的漆包线呀?
但是,换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那线太便宜了!
仔细看一个蓝牙板,发现有一个插座是用于接入3.7V锂电的,而这锂电相当于一个容量足够大的电容。
于是,毫不犹豫地找来一个220u电容,接入锂电插座的两端,替代一下锂电,并干脆将蓝牙板上的防接错二极管去掉。
就这样,问题得到了解决。
隔几天,把自制的蓝牙音箱搬到另一台台式电脑,接驳好电源和音频线,音量调到较大。
播放起自带的TF音乐,基本可以,只是觉得有点供电不足的问题。
播放电脑音乐,并把音量调到最大,很明显,声音破碎,很明显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心想,只能换线了吗?有点心不情愿的。------
先换用其他USB插口试试吧。想着,干着,奇怪!能正常播放!
那真的是奇了怪了:同一台电脑主机,同样都取用后置U口电源,一个供电正常,一个供电不足。真是孪生兄弟也有两个样!
现在用的是那个供电正常的插口,自制的音箱音质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是单声道而已。
哎,只是用来听听音乐而不是用来欣赏音乐也不会欣赏音乐而已,将就用用,还行,还值得!

网友A:
usb2.0与usb3.0接口供电能力不同;有些主板会特意设计某些USB口额外提供高功率输出。

网友:
俺也有这种感觉,但总长不到什么原因!感谢楼主分享姿势!!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样。不同电流

网友B:
如果主板说明书没有特意说明有设计某些USB位置的口会额外提供高功率输出的话,导致出现这种差异的则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供电能力差的口是不合规产品。

网友C:
有这个可能,具体还是看设计。但是电流不足只好导致U口供电保护,不应该会导致电脑重启。

网友D:
音箱最好还是用质量好的手机充电头供电以前也见过用电脑usb给音箱供电导致主板烧坏的。

网友:
同样的主板后置U口,也分USB2.0和USB3.0,而USB2.0的设计最大电流应该是500mA,也就是2.5W。

网友E:
用双usb口试试,像老移动硬盘一样...

网友:
这问题不好解决了,看起来所有的可能都被你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与usb3.0接口供电能力不同;有些主板会特意设计某些USB口额外提供高功率输出。 ...

都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双usb口试试,像老移动硬盘一样...

用双USB口,电流肯定大些,不过很麻烦的,如果无法解决,还不如重新买一条质量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箱最好还是用质量好的手机充电头供电以前也见过用电脑usb给音箱供电导致主板烧坏的。 ...

是的,这个最有保障,用电脑的USB口供电,有时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可能,具体还是看设计。但是电流不足只好导致U口供电保护,不应该会导致电脑重启。 ...

是蓝牙板重启,不是电脑重启,电脑USB口供电的电流超过设定值,USB会假死,或者直接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板说明书没有特意说明有设计某些USB位置的口会额外提供高功率输出的话,导致出现这种差异的则是产品 ...

是的,应该是主板的产品质量。

网友:
确实不同的usb口电流限制不同

网友:
引12v电源出来,

楼主:
引12V电源出来,烧板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蓝牙板重启,不是电脑重启,电脑USB口供电的电流超过设定值,USB会假死,或者直接死要 ...

那就对的,超过电流,USB口可能会暂时关断的。USB2.0标准只有500MA,某些主板会扩展到1A,3.0的会更大一点。

网友:
8002的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