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弟兄们给个建议,怎么把电流钳头和指针表头利用起来

楼主(2024-12-05):
昨天拆了个这玩意,不得不说,这货真的是玩具级的

拆个刚到手的玩具,MG27A掌中宝钳形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我不死心,又把表头和钳子拆下来测量了一下

先看看钳子的数据,200欧,2.6亨

再看表头,800欧,指针偏转很大,看来有可能是微安级的

看看电阻档输出电流能有多大,100欧电阻下,输出电流90微安

这样看起来,这个钳表是玩具级,但钳子和表头可不是

弟兄们给个建议,这玩意该怎么改成趁手的东西?

网友:
这玩意我曾经也有一个

网友:
改成满清十大酷刑中的夹手指头。

网友:
就是个玩具,想不到什么用处

网友:
还是算了吧!这是玩具级呀,没必要

网友:
过来看看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表头最佳归属,一摆到头侧漏电,毋庸置疑,改成微漏电测试仪,不会修大佬有个数字表头测漏电,你可以借鉴一下,弄个机械款。
钳头不知道,再组个钳表好像没啥创意,不知道干啥好。只能干钳表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最佳归属,一摆到头侧漏电,毋庸置疑,改成微漏电测试仪,不会修大佬有个数字表头测漏电,你可以借鉴一 ...

钳表的电路弄出来了,想把25A档废掉弄个1A档,不知道这个钳头够不够
至于漏电测试,需要10V以上的高电压,采样电阻倒是好说,就是电池不知道咋弄

网友B:
挺好的。楼主的众仪表用着怎么样?还带电感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楼主的众仪表用着怎么样?还带电感测量。

说实话,这玩意我用得不多,倒是买了好几个,都是随便抓一个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玩意我用得不多,倒是买了好几个,都是随便抓一个就用

支持,顶顶,少于12个字符,还不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