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持电动螺丝批换电芯

楼主(2024-12-05):
手持电动螺丝批换电芯

之前因为电芯不好随意给找了个用,后面因自己有好的了,这套就送人了。
不过因为没什么力气又到我手里,我让他花钱换个电芯。
结果他说还是没力气,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等有空了帮他折腾下。

网友:
电动螺丝刀换一节电池继续用

网友:
挺小巧的比我十几块买的做工要好很多 每分钟多少转?

网友:
是动力电池么?几C的?

网友:
换一节电池就好了?!

网友:
应该顺便把电机和齿轮箱一起换了,就没毛病了。

网友:
没力气是电机功率小的原因吧

网友:
换动力电池,要是还不行的话那就是电机不行了。

网友:
这机器没有电池贵吧

网友:
换了之后满血复活

网友A:
是电机弱了? 还是电池不带载。。。 谢谢分享。。

网友:
黑线断了的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弱了? 还是电池不带载。。。 谢谢分享。。

应该不是电池不行,这个电池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怀疑是控制板有故障,但是换过mos管了,这半年怕是没时间了,回头看看抽空整整。。

网友:
这种设计的螺丝刀,里面的电线很容易被扭断。

网友:
换动力电池吧,一般电机都够用。

网友:
电芯不好是烦人,这两天用钻干点活是深有体会

网友:
原来是电池是镍氢电池吧

网友:
还带电量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