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照明灯开关控制电热水器电源关开

楼主(2024-12-05):
最近老刷到电热水器通电洗澡很危险,网上很多建议:装防电墙、漏保、手动断电后洗、流水开关流水断电等,装防电墙、漏保肯定要装的,但都觉得不保险,手动断电容易忘了,流水开关通水断电如果已漏电,没打开水龙头电是通的,去打开水龙头时已触电。所以按照常家里使用热水器习惯(家里洗澡一般是晚上17点到24点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去浴室肯定要开灯,白天平时要用到热水一般桶里存的足够了。)通过智能开关加交流接触器对热水器供电进行通断控制。基本控制思路是:通过智能开关控制只在17点到24点之间进行通电(如果其他时间要临时通电可通过手机控制打开),然后再通过灯的开关来控制交流接触器,浴室灯开时交流接触器断开,热水器不通电;浴室灯关时交流接触器接通,热水器通电。
线路图如下:

网友A:
你这也太复杂了,搞个人体感应开关,有人在就关闭热水器电源,没人就接通,不是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复杂了,搞个人体感应开关,有人在就关闭热水器电源,没人就接通,不是简单的很。 ...

这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通过灯的开关来控制交流接触器,浴室灯开时交流接触器断开,热水器不通电;浴室灯关时交流接触器接通,热水器通电。”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复杂了,搞个人体感应开关,有人在就关闭热水器电源,没人就接通,不是简单的很。 ...

这也是个方案,只是控制的方式不一样,但热水器功率大,交流接触器还是要的

网友:
洗澡洗着洗着水不够就抹黑洗吧

网友:
这样是不是浴室灯不开,热水器就一直工作

网友:
人  存在感应模块,自己处理,如断电立即、通电可以加延时

~~~

网友:
思路挺不错,感觉多了层安全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复杂了,搞个人体感应开关,有人在就关闭热水器电源,没人就接通,不是简单的很。 ...

支持这种改法,全自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方案,只是控制的方式不一样,但热水器功率大,交流接触器还是要的 ...

用20A继电器就可以了,交流接触器又大,控制又不方便。

网友:
接触器吸合声音挺大的

网友:
电热水器按规范安装,就算漏电也没有危险,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大于1300Ω/cm,有些热水器配了防电墙,也是这个原理,里面水路有20厘米左右,没有也没问题,花洒不要用金属软管,离热水器远一点点就行了。最关键的是,家里都有漏电保护器,只要漏电就会断开。

网友B:
在家想洗个澡 还得先找手机进行设置? 不嫌蛋疼啊
一点也不智能
虽然用上了物联网遥控开关

电热水器 只要是正规大牌的 安全是没问题的,否则中国产家用电器也不会进入海外市场了

要智能 应该是这样的场景: 从卧室拿上干净衣服走向卫生间 进淋浴房有人体自动感应,拧开水龙就马上开始享受。。

最多按动一下开关(不能再多了) 卫生间墙壁开关或其它位置,这种场景都不需要物联网手机遥控开关 科德定时器就够了

网友C:
思路挺不错,布线麻烦一点

网友:
你反正是 浴室灯开关来控制的,是手动控制的,为什么不把热水器的开关设置在浴室灯开关 处呢
我是把热水器的插座通过浴室灯处单独开关控制通断的
60L的热水器 有3000W吗?我的50L有2100W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在门边适当位置装一个磁控开关,一般说来是关门洗澡,磁控断开电热水器的通电,简单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家想洗个澡 还得先找手机进行设置? 不嫌蛋疼啊
一点也不智能
虽然用上了物联网遥控开关

遥控开关主要是主时用的,定时凌晨加热。就是要开,也不用手机,叫一声天猫精灵、小爱同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挺不错,布线麻烦一点

只是拉了根从条开关到接触器的线,也不麻烦

网友:
热水器一般上电不是直接开的吧,上电应该是是关机状态,需要按钮才能开机,然后自动控制加热。
之前想过用红外检测有人断电,无人自动上电的功能,考虑到还得用手开一下热水器,这样就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