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长截屏,长截图软件,终于除了QQ,还有别的:Fast Stone。以前总是滚不出....

楼主(2024-12-05):
除了QQ长截图还好用。

其他的,以前总是滚动不好。一滚,出来的图就乱了

http://www.zhuangji.net/FSCapture.html

Fast Stone Capture 是一款体积小巧、功能强大的屏幕捕捉工具,可以捕捉屏幕上的任何区域,提供多种捕获方式,包括活动窗口、指定窗口/对象、整个屏幕、矩形/手绘区域,甚至滚动窗口/网页。它还允许您将屏幕活动和声音录制到视频文件中。

就下载安装版。

网友:
谢谢分享   FSCapture也可以...

网友:
谢谢LS两位朋友无私的分享。

网友:
新版的QQ也有长截图的功能,效果还可以;但对于对话框的滚动截图:QQ不行,FSC可以

一般QQ截图也基本满足要求了,不过也有缺点:
1、不能截取鼠标指针
2、图形编辑工具略少了一些
3、截取弹出菜单及鼠标悬停提示时不能用Ctrl、Alt、Shift等控制键定义热键,要使用F1~F12、Insert、Delete、PrintScreen(PrintSc/SysRq)等单键定义热键
4、滚动截图(长截图)功能没有FastStone Capture(FSC)的好,容易错位,截不全。
但对于对话框的滚动截图:QQ不行,FSC可以
5、新版的QQ截图还有OCR文字识别及翻译功能
6、但是对窗口的截图,截图边缘识别的不是很准,如下图。

网友:
普通截图我只用百度输入法自带的截图功能,快捷键直接操作省事.

网友:
安装版直接激活的

网友:
只碰到一个版本不能滚动截屏

网友:
又有个备用的,感谢分享。

网友:
滚动截屏的还没用过

网友:
snip 图片标注好  pix 长图  shareX 图片编辑   就没个万能的 ?

网友:
希望能有个功能全面的截图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试试看

网友:
PixPin可以,经常用到的是识别文字功能

楼主:
你们看,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