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先马超影450 ATX电源拆机,电脑一进系统就重启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12-05):
电脑一进系统就重启,怀疑电源坏了,打开后观察电容,电容都没有鼓包,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有会维修的高手吗,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能进系统才重启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供电电容怀孕了,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用排除法逐一检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电容问题也不一定非要怀孕,容量值变小的话,外观看不出来的

网友:
看看在PE系统正常不,

网友A:
怀疑电源有问题,先拆两个大个头。

网友:
脏兮兮的 能看出来什么 需要测量才行 能进系统 看看是不是硬盘接触不好 看看CPU风扇转不转

网友:
替换法,也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怀疑电源坏了
你根据什么怀疑的?
数据懂不懂?
网上收一下24PIN定义
就三个电压,12V 5V 3V,看看重启的时候电压降变化
有东西参照总比没东西看瞎猜好

网友B:
替换法最靠谱,我有理由怀疑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标签纸最后已经是2009年,先检查输出电压是否达标,在检查整流后大电容的电压。天气变冷,电容容量变小后更容易出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主板上电容也有问题。

网友:
找电源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使用排除法试试,一步一步测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地乖乖,你确信你的PC还能启动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产品啊,貌似从回收站捡回来的东东!!
如果确实能用,大佬你 这电脑也该吹吹灰了!!顺便除除锈,兴许重启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换法最靠谱,我有理由怀疑是系统问题

不一定哦!!怀疑是可以的,看他的品相,貌似已经二十年的产品了,可能诞生于千禧年,这可以作为传家宝了!!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了的话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不是什么好东西 ,去废品站拆个都不会比这个差

网友:
主板问题概率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电源有问题,先拆两个大个头。

先拆那两个最最大的电容,也就是高压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