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NVME硬盘拆开发现没有主控芯片?

楼主(2024-12-05):
只有一个存储颗粒,他是如何工作的?主控多少,如何量产?

网友:
https://www.micron.com/sales-support/design-tools/fbga-parts-decoder

网友:
这个可能是EMMC吧
够集成的了

网友:
都集成了这样了

网友:
闪存和主控封装在一起了?还有这种工艺?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主控?只不过是主控与存储器合体了!

网友A:
美光MTFDHBL256TDQ-1AT12ATYY
2100AT PCIe NVMe Automotive NAND Flash
256G 集成了NVME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光MTFDHBL256TDQ-1AT12ATYY
2100AT PCIe NVMe Automotive NAND Flash
256G 集成了NVME主控

用什么工具量产呀,麻烦给个下载链接

网友:
高度集成罢了

网友:
厉害了,直接就是PCIE接口,后存储时代来了...

网友:
早就有了 2240很多用这种

网友:
集成在芯片内部了,更便宜

网友:
和TF卡差不多

网友:
数据在主控和存储芯片之间的路径更短了,速度和干扰都有改善,特别是外部干扰影响减少了!

网友:
这个集成度够高的

网友:
惠普电脑用的nvme硬盘基本上都这样,一块大芯片

网友:
这种集成的容量目前都不多吧

网友:
一体化的,这种温度高,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是闪存和主控封装在一起了。

网友:
一体化的闪存,有些主板无法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