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新宝无线绞肉机/食物处理器(morphy richards MR9402)

楼主(2024-12-05):
可以切肉绞菜等等,又名食物处理器,电池是由三节18650并接成2000MA供电,各种输出是5V的手机充电头,C口插入的都可以为它充电。平时喜爱鼓捣拆各修那的,可就是不受发帖子。大家不要笑,我们这一代人玩电脑最怕的是打字,没办法,人一旦穷了,也只能逼着自己慢慢捉虫式打字了,赚几两碎银花花,再高端点的电路等分析方案,没个一两天时间是打不来的,真个是会要了老命,就这样发足个数吧。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讲讲原理更好

网友:
牙不行了,考虑买一个。
能学会五笔输入,很不错了。

网友:
电池带得动吗

网友:
力度小,续航短,做沙拉还行

网友:
以为是远程,有点奇怪,原来是电池。

网友:
功率有限,绞肉够呛

网友:
写错了吧,应该是串联。

网友:
如果是用充电电钻的电机,力度应该是够的,也不容易出现电机过热的现象,主要还是电池续航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这些带锂电池的小家电大部份都是玩具,里面的电池杂牌子二手货,续航不行了就是扔掉,就是浪费资源
还不如插电使用的电器

网友:
搞搞水果还行

网友:
没有看到刀片的样子

网友:
新宝,佛山的,啥小家电都做,做代工的比较多

网友:
心灵手巧,不错!

网友:
改几个21700,串联到20V,搞个手电钻或者电锤的电机

网友:
没有交流的功率大

网友:
220v的电机都配的小,容易烧电机,这用电池的倒不会烧电机,只是劲,用不了多大一会,中途充电更烦人。

网友:
不错,电池够劲

网友:
力度应该是够的

网友:
厨房固定地方用的小电器,用无线有点鸡肋,还不知直接用有线的,力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