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万能的论坛,声卡有代际之分吗?

楼主(2024-12-05):
主板自带的插座接触不良,单边声。机箱面板插座正常,总不能老听耳机吧,准备入个声卡,插在PCI插槽上。

老电脑是DDR内存,现在的声卡能用的上吗?

网友:
接触不良就换座或者插前面,老鸡还是别捣鼓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网友:
单一品牌会分代,所有品牌只分接口,pci,pci-e和USB这些,输出一般就是3.5mm或者rca莲花,数字同轴以及光纤等等。

你的电脑是ddr内存,买个pci的声卡应该就行了,普通耳机音箱,买3.5mm的输出就对了。

网友:
虽然有代际之分,但是老一代的ISA声卡早就是古董了,买都不好买到。所以随便买,都能用。

网友:
只要插槽对上应该没有问题,最好选择相近时期的,不然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
主板至少有三个音频孔吧,插另外的然后把设备类型改成音频输出不就好了

网友:
撕逼鱼上买那种老式的,价格便宜

网友:
前面是3.5MM的。后面也是3.5MM的。后面的不能用,那直接把线插前面来不就行了吗?
还有DDR内存是几代的?1?2?3?4?。。再不行。买个几块钱的USB声卡也没问题。。
不要求高音质的话,不是搞音乐的话,真没必要装个专业的声卡。。

网友:
USB声卡,蹭百亿补贴或者PDD退款不退货,免费购

网友:
USB的声卡考虑下

网友:
USB声卡也就几块钱,这样不担心迭代,而且还是免驱动的。

网友:
螃蟹卡驱动装全了,所有孔都是可以自定义的,你试试定义红孔或者蓝孔做绿孔就行了。

网友:
喷点神油试试

网友:
DDR内存够老的,pci内置声卡,或usb外置声卡能用

网友:
建议买pci接口声卡,如果声卡价格较高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买一条小尾巴替代(电脑、手机都能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