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现在多层板中间有短路怎么搞

楼主(2024-12-05):
这种接插件座子,怎么完好的拆下来?有烙铁,风枪 还有这个  叫什么名字,哪里有卖的?

正面

反面

热风枪吹下来了,但是但是多层板中间有短路怎么搞,板子很重要 掉了两个脚,右边是+24V,板子中间夹层是0V,左边掉了的是-15V

网友A:
嘻嘻带拖干净就下来了

网友B:
正面引脚加助焊剂 用热风枪吹反面可以下来 但是你这个方面都是窟窿 可能会出融化塑料  只能上铁板烧了

网友C:
看样子是让你铁板烧。  但考虑到影响元件,个人觉得还是剪了旧的装新,更合算点。  没经验 ,纯理论讨论。

网友:
只有风枪了,依靠烙铁是搞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嘻嘻带拖干净就下来了

试了下,吸不干净

网友:
我只会用烙铁+刀片撬...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网友:
搞根硬铜线弯成u然后加锡堆上焊

网友:
完整很难拆,

网友:
用吸锡器一个焊点一个焊点吸干净,再烙铁加热的同时用刀片撬……

网友D:
如果只要插座
这个板不要的话,放煤气灶拷下看看
当然首推铁板烧

搜这个就能找到了,记得测量间距
20x2 双排立式贴片排母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要插座
这个板不要的话,放煤气灶拷下看看
当然首推铁板烧

都要,板更重要啊

网友:
加热台可以完整的取下来,板子其他元件不要的话可以在液化气上烤下来,烤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让你铁板烧。  但考虑到影响元件,个人觉得还是剪了旧的装新,更合算点。  没经验 ,纯理论讨论。 ...

这个座子不好买啊,板子更重要,主要下面有烧糊的地方,必须拆了清理

网友D:
如果板优先,座子需要换
拿防风伙计烤座子塑料,软化后把朔料扒了
剩下的就好办了,一个个针拆

搜这个就能找到了,记得测量间距
20x2 双排立式贴片排母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板优先,座子需要换
拿防风伙计烤座子塑料,软化后把朔料扒了
剩下的就好办了,一个个针拆

多谢多谢

网友:
焊点上面加低温锡,加好点的助焊膏(bga植锡那种),塑料部分用沾水的卫生纸包住,热风枪可以无损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面引脚加助焊剂 用热风枪吹反面可以下来 但是你这个方面都是窟窿 可能会出融化塑料  只能上铁板烧了 ...

这种贴片的。剪的话,也很容易搞坏焊盘。。还是上铁板烧比较安全。只要把座子那个位置放在铁板上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座子不好买啊,板子更重要,主要下面有烧糊的地方,必须拆了清理

看了大家的讨论, 感觉还是 1. 用低温锡浆置换一遍,  2.然后铁板烧, 温度设低一点, 比如 280.    放边上。  18楼提醒得对,上面的焊盘比较弱,

网友:
你需要一个T型烙铁头,或者有ppr热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