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极生悲呀!机顶盒刷机变砖

楼主(2024-12-05):
前几天发了贴,询问我朋友的一个盒子让我看看能不能用,我由于没折腾过盒子,问了大家一些问题。这两天折腾着研究了一番,自己制作了一根数据线,下载了刷机软件,固件包。插上盒子进行刷机发现数据线制作的有问题,连接的不稳定,后来又制作了两根,排除了数据线的故障,又发现下载的固件包不对型号,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对应的刷机包,连接稳定,刷机也进行了到了50%,欣喜若狂,心想折腾了两三天终于要成功了,但是在刷机的时候我用镊子按着AV插口里面的一个短接按键,没有按好手松了一下(我不知道开始刷的过程中,这个按键是否要一直按着直到刷到100%再松手),结果刷机出现了中断,我关闭刷机软件,重新打开再插上数据线的时候,刷机软件就认不出来我插的数据线了,是不是变砖了?盒子主控是晶晨的S905L3-b,下面怎么办,有懂得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盒子,一直没有刷,怕刷坏了,用的当时卖家刷的

网友:
S905 应当是刷不死的,usb刷机线用厂家的刷机工具

网友:
以后固件是越来越难找了,哪天论坛出个固件板块就好了

网友A:
刷机软件就认不出来我插的数据线,应该是数据线的驱动问题吧,这个应该与盒子无关。

网友B:
既然失败了  就继续看看 有没有其他方法

最后一招  拆芯片刷数据

网友C:
底层固件硬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软件就认不出来我插的数据线,应该是数据线的驱动问题吧,这个应该与盒子无关。 ...

应该不是数据线和驱动的问题,因为刚开始已经刷到50%了,我按短接按钮的手松动了一下,然后刷机中断了,我把刷机软件关闭重新开始刷机,就死活没有反应了,主要是刷机软件端口再也发现不了我插上数据线了。

网友:
变金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失败了  就继续看看 有没有其他方法

最后一招  拆芯片刷数据

你说的这个就复杂了,估计要有专业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层固件硬拷进去

你说的方法没研究过,估计有些复杂了,怎么硬拷也没有教程呀

楼主:
乌黑的碳砖

网友D:
研究一下怎么刷成金砖,这个有钱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一下怎么刷成金砖,这个有钱途

第一次玩这种盒子刷系统,虽然刷成了砖,但是这几天确实了解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我的第一个智能手机华为8500,当年刷了无数次系统(只要有人发各种版本的精简、修改、美化的系统就刷),从来没刷成砖过

网友E:
第一,你刷错固件了
第二,按钮是插线之前按就好

最重要的是下载固件应该有说刷机步骤的呀

网友:
不会死的,现在的 soc 都有 bootrom
支持 usb等各种方式的固件恢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你刷错固件了
第二,按钮是插线之前按就好

后来了解的,其实刷到7%的时候就可以松开按键了,当时我以为没刷成功,直接关闭了刷机软件,应该先点击停止按钮,再关闭刷机软件应该没问题。另外这个固件应该可以,因为之前我试过好几个固件都是刷到2%或者4%提示返回命令,只有最后这个固件已经刷到50%了。

网友:
去恩山论坛看看

网友:
晶晨芯片不会变砖的,放心搞,一个固件不对换个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