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忍不了每天快3秒,改一个段码lcd时钟

楼主(2024-12-05):
前些天买个小段码lcd时钟JM815S,还是品牌呢(具体不说了),结果发现每天误差竟然3秒,8天就快了25秒;有点离谱了,商家说可以换,懒得折腾,正好橡试试RX8025,说干就干,改好后一周了,一秒都不差了;芯片是买的拆机,拆机片通常都写好矫正参数了;图纸太简单,就不用电脑了,手画一下;阻值差不多就好,串联的电阻是为了退耦,有闹钟的产品在蜂鸣器开启的时候电压会与细微波动,影响晶振稳定性,也可以不加,直接接3V。

补充内容 (2025-3-28 17:21):
几个月了,实测误差不超过15秒,一年不到1分钟,家用完全没问题了。改的指针那个误差要小一点,我还有个宜家的,仅仅换个高精度晶振,2年不调了

网友:
8025又显神威

网友:
这个改的很细致了

网友:
谢谢分享,神片又出现 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改造的不错,3秒钟误差不能容忍

网友:
恰好拿到的RX8025频率很准。

网友:
这8025是真的准,我的电子时钟换了这玩意,都快一年了时差没超过半分钟

网友:
晶振在哪呢

网友:
又一位入坑8025的坛友

网友:
我买了2颗8025,还没折腾

网友:
搭棚技术一流啊

网友B:
家里的挂钟一个月快20秒左右,懒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挂钟一个月快20秒左右,懒得弄

挂钟也可以 很简单

网友C:
这玩意闹钟好像很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闹钟好像很耗电

2节5号电池 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的不错,3秒钟误差不能容忍

是 原来误差离谱

楼主:
原来的晶振拆掉了啊,这个芯片本身内嵌晶振的

网友:
车辆的仪表盘时间总是快,也想给它换下

网友:
论坛隔一段时间就又见8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