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哪里能买到正品不虚标的笔记本电源啊

楼主(2024-12-05):
原装的笔记本电源坏了,电池冬天也不行了,随便买了两个电源都是一玩游戏过会就关机,现在能买到19V不虚标的电源不?

网友:
上咸鱼淘,找那些闲置品卖家买,别找职业卖家。

网友:
还是上闲鱼淘吧。

网友:
买剪线的自己接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去淘个二手的,有动手能力弄个剪线的也行

网友:
自己做个电池

网友B:
我有正品原装19V电源,剪线的,几元钱一个单买就是运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个二手的,有动手能力弄个剪线的也行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网友:
淘一个二手进口电源比杂牌新电源还好用些。

楼主:
一般功率虚标是什么造成的?可以自己改造这种电源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有正品原装19V电源,剪线的,几元钱一个单买就是运费贵

可以无损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无损开壳

那个6A的什么价格?寄到武汉运费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C:
对于普通人,淘一个原装的就行,不贵

对于常混论坛的,一般不会提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普通人,淘一个原装的就行,不贵

对于常混论坛的,一般不会提这种问题 ...

对于普通人,淘一个原装的就行,不贵

对于常混论坛的,一般不会提这种问题

非常认可的,其实就是动手能力的问题,自己总能想到办法的哦

网友:
淘二手品牌笔记本电源,一般都不会差

网友:
我做摩托车整流器的时候用过IBM的16伏7.5安那款电源,为了散热,我是直接把塑料外壳开了个孔帮助散热,把电源电压调到了14伏输出,即便这样,跑电子负载上到60瓦输出的时候,金属外壳也热得发烫。我估计60度是有的,按照14伏60瓦大约也就4个多电流。大家应该不会怀疑IBM这款电源是假货把。
这事我之前在坛子力发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正品原装19V电源,剪线的,几元钱一个单买就是运费贵

问题就是商家都说自己卖原装 不拆开怎么才能知道呢?

网友:
买那种电源板,20v10a  8a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