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少见的Kingston U3智能优盘 DataTraveler 1GB

楼主(2024-12-05):
金士顿的U3智能盘,盘上自带的U3系统,将应用软件装在U盘上。拿这个U盘插到电脑上,运行盘上的软件,不会改变电脑上的注册表也不会在电脑上产生任何垃圾。这种带系统的U盘没有流行起来,据说是系统授权费用问题,带U3系统的U盘,厂商得向U3系统开发上交授权费。

网友A:
少见不拆开内部看看

网友B:
这是什么时候的盘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不拆开内部看看

硬件内部没有什么特别的吧,是量商家产吧系统做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时候的盘阿?

具体购买时间我也忘记了,它是适配XP系统的估计也是2000年后的

网友:
就是一个U盘的系统,写入到优盘或CD。。

网友C:
备份一个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一个共享一下

这个U3系统不知如何备份。打成ISO映像后再恢复的另一个U盘,运行时报警错误。

网友:
https://media.kingston.com/support/downloads/DTiU3_datasheet.pdf

U3刚露头,就被portableapps.com拍死

网友:
我有一个u3

网友:
XP界面太怀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U3系统不知如何备份。打成ISO映像后再恢复的另一个U盘,运行时报警错误。 ...

这样是不行的,U3需要硬件/固件支持,主要是数据硬件加密部分。
LZ这个盘,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群联主控,但是,值钱的东西不在这里,
在固件。

用群联getinfo工具读U盘,应该能查询到固件型号为FF-03,即加密型固件。
群联就是那尿性,对固件卡的很严,加密型固件是要付费才能拿到的。
所以价格比一般U盘贵。

当时有一批宇瞻(还是金士顿?闪迪?)U3盘,普通价格能买到,但后来就
再也见不到了,捡不到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行的,U3需要硬件/固件支持,主要是数据硬件加密部分。
LZ这个盘,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群联主控, ...

谢谢你的解惑。
我用chipgenius查了,显示不出此盘的主控厂商和型号。
我又测了另外2个金士顿外形相似的U盘,主控分别是Skymedi(擎泰)、Phison(群联),因此可以推测U3盘的主控可能是群联,也可能是其他。

网友E:
所谓的“U3系统”到底是个啥?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U3系统”到底是个啥?

USB2.0 时代 闪迪等搞出来的一种专用平台标准,把应用系统放在U盘里运行,形成便携式系统,
有点像win to go,其应用软件是用U3 SDK开发的。但对于当时的本坛玩家来说,只有2点吸引人
的特色:USB-CD光驱、数据是主控硬件加密。

USB-CD光驱,用Universal_Customizer这个应用软件制作 (不是用量产工具制作,因为U3盘主控可能
是闪迪、群联这些,闪迪没有量产工具、群联没有加密型固件流出)。

如果出厂时是群联主控U3盘,那么能不能用普通量产工具+普通固件制作USB-CD,答案是可以,
但是这样做,会把原来的加密型固件破坏掉,不再是U3盘、不再具有硬件加密功能
(硬件还在,但固件没了,发挥不了相应作用),就变成了普通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惑。
我用chipgenius查了,显示不出此盘的主控厂商和型号。
我又测了另外2个金士顿外形相似的U ...

CG检查不准的,要用量产工具自带的getinfo来查。
U3盘主控主要就是群联、闪迪,具体到金士顿U3盘,群联主控概率偏大。
至于一般的金士顿U盘,主控类型就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SB2.0 时代 闪迪等搞出来的一种专用平台标准,把应用系统放在U盘里运行,形成便携式系统,
有点像win to  ...

头回听说,不过Linux Live-CD应该更早...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头回听说,不过Linux Live-CD应该更早...

时间上可能吧。U3盘用起来像是便携式系统,但更多的是一种平台(有软硬件产业链)。
不过也无所谓了,U3已经废弃了。
现在能看到的残留痕迹,可能也就是主控硬件/固件加密那些(作为支撑U3的基础)。

网友F:
这个不就和单文件绿色版的程序一模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就和单文件绿色版的程序一模一样嘛

有点像但不是。主要是文件加密需要硬件/固件支持,成本比普通U盘贵。

当然U3也有免费的lite版,也能做便携系统,那个没有强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