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磷酸铁锂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12-05):
在咸鱼上买了一个60V20A的铁塔置换电池,空了4个电芯当48V20A的电池来用,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两颗电芯电压有点低,于是就换上另外两个当时没有用上的两颗电芯,可能电芯一段时间没有用,自放电有点低了,现在我想通过保护板的采集线给这两颗电芯单独充电,用的一个12V电源经过LM2596转换板调到7.3V,可是发现充电功率才2W,两颗电芯当前串起电压为6.6V,怎么才能高这个的充电电流呢?调高电压行不?要是直接用12V给这两个电芯充电行不行,当达到7.3V我就断开充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好像充电电压一般是电池标称电压的1.2倍,不知道对不对。
铅酸电池充电一般不讲究那么多,锂电的充电需要点讲究吧。

网友:
LM2596转换板调到7.3V应该是可以的,是板子不行吗?充电才2W?

网友:
别冲,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充电电压一般是电池标称电压的1.2倍,不知道对不对。
铅酸电池充电一般不讲究那么多,锂电的充电需要点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好 的,先不这样搞

网友B:
LM2596的电流不大吧!充电器功率不够

网友C:
直接这样串联两个充电不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96的电流不大吧!充电器功率不够

是的,标注有2A,实际可能太小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压差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这样串联两个充电不妥吧

补一下电,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找合适的适配器一块一块的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标注有2A,实际可能太小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压差太小了

就是压差太小了,就像电池快充满电电流小一样

网友E:
不用管它,先充到3.65V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管它,先充到3.65V再说

用10V充行不行啊?等充到了我再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压差太小了,就像电池快充满电电流小一样

有没有那种恒流恒压的电源,比如我输出电压是7.3V,电流是3A,只要低于这个电压我就是3A充电,当电压一样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
单块3.65v稳压冲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V充行不行啊?等充到了我再断开

最好还是要恒流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恒流恒压的电源,比如我输出电压是7.3V,电流是3A,只要低于这个电压我就是3A充电,当电压一样 ...

专用的充电器才有这样的功能吧

网友:
我用恒压恒流电源,通过采集线直接给单个电池补电,电流调到1.5A,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达到所需电压就手动停止充电。

网友:
楼主,我发现铁塔电池连接都是用点焊,这种铁锂电池极耳硬度比较高,普通小刀很难切割极耳,用剪线钳空间又太小,你怎么切割电芯的?怎么换电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