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索尼BC-CS2A是正常的吗?enloop充电后内阻变大

楼主(2024-12-05):
今年9月在咸鱼18元包邮买了个BC-CS2A,最近发现3个enloop电池充电后都出现内阻变大的情况。去年测量3个电池内阻在40毫欧左右,现在都到了150毫欧左右。

见这个帖子爱乐普eneloop与PDD山寨7号充电电池测试比较

现在怀疑充电器有问题,空载时测量两路输出电压都是2.92V左右

充电时,电压在1.4-1.6几V之间来回跳变。但是能正常转灯。

想问下坛友们,这个表现是正常的吗?

网友:
和充电器没关系吧

网友A:
俺也有这个型号的充电器,是当年购买索尼数码相机时随附的配件,此外还附送有索尼品牌的5号镍氢充电电池。使用中发现该充电器对电池内阻很敏感,内阻稍大就没法充电了(后来就很少用该充电器了),不过当时没留意充电电池内阻的增大是否跟该充电器有关。

网友B:
有两个CS2A,都是内阻大了拒充,倒是没发现把电池内阻变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有这个型号的充电器,是当年购买索尼数码相机时随附的配件,此外还附送有索尼品牌的5号镍氢充电电池。 ...

能量下你的空载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CS2A,都是内阻大了拒充,倒是没发现把电池内阻变大的情况。

能量下你的空载电压吗?

网友C:
记得电池论坛有这么一个说法,充满后要及时拿下来否则就是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电池论坛有这么一个说法,充满后要及时拿下来否则就是你这种情况

请问原帖链接有吗

网友:
充电电流大了发热,电芯干了

网友:
内阻跟电量和温度关系很大,尤其镍氢电池我总觉得量不准。

网友:
只要充电时电池不发热,应该与充电器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这个充电器会停充的啊,我有好几次忘记了,充了很多天的爱老婆也不见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原帖链接有吗

发不出来,被论坛吃了。大意是-delta冲满后还有持续的小电流补电,而这种情况容易导致电池容量下降,内阻增大。国外有大神专门做过实验

网友:
cs2a 贴纸版 雕刻版我都有,内阻大的电池会拒充,如果镍氢电池内阻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内阻变大,会不会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了,如低于1v,镍氢电池和锂电池一样怕饿死。过放一次就能伤筋动骨的程度

网友:
手头的贴纸版CS2B空载电压4.9V左右

网友:
我测过好多,BQ395  BQ396  ENELOOP tgr03 空载都是 4.8V  放心用   炸不了

网友:
充电器不愿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