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USB A-C线,无法激活QC快充?

楼主(2024-12-05):
我买了一些6芯硅胶软线

自制了一些C-C充电线都能成功激活PD快充
但是做A-C线,无法QC快充
用其中4根连接
连接QC快充头
D+电压0.7V
D-电压0
VCC电压5V

C口的CC线加上拉电阻也没用

求助
我用的C口是满P,4焊点的那种

网友A:
usb A-C 线  C头cc上拉56K至vcc,下拉不接

网友B:
C口插手机 cc要下拉吧

网友:
QC要数据脚的。。。
插电脑能识别硬件才有可能QC

看看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两头都要对。

网友:
能被电脑识别也没用的,现在的快冲线都是带协议芯片的,手机读取线材能支持的协议后才会启用线材能支持的最大电流充电,自制线一般无法支持快冲,手机在无法读取线材协议的时候最多支持5伏2A,其他设备使用诱骗协议可以绕过线材协议启用快冲。

线材支不支持,支持多大电流电压充电都要写在芯片里,防止意外发生!

网友C:
自已做  c口要买特殊的头子,比如支持小米的,华为的,vivo ,oppo ,苹果的,,,,

要不然只能最大5v2a充,,非常的奇葩世界,秦始皇来了都不行

楼主:
看了很多文章,
QC协议都说接4根线就行了,
没说要芯片的

网友:
qc应该是不需要的,识别在设备端的,只有那种两芯的充电专用的线因为数据不通才需要识别芯片去激活qc

网友:
qc说是数据2根线。pd多接跟cc就行。建议买成品线。

网友:
不管microsub还是typec,qc随便一根合格的usb线就能激活,只有ov那种私有协议才需要折腾识别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口插手机 cc要下拉吧

这是pd协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文章,
QC协议都说接4根线就行了,
没说要芯片的

是的,QC协议子用D+D-走协议的.我也是这样做了一条线,偶尔激活快充但不是很稳定每次都能激活,后来就懒得DIY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
QC协议靠D+、D-协商不同电压的的,D+0.6对应的就是5V输出,测线两端D+、D-通不通换个c头试试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不太懂这个不过貌似是不是需要芯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A-C 线  C头cc上拉56K至vcc,下拉不接

我仔细量了原装线,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
我的上拉电阻估计是阻值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已做  c口要买特殊的头子,比如支持小米的,华为的,vivo ,oppo ,苹果的,,,,

...

秦始皇来了都是流着泪走的

网友:
有原装线还是拆开看看,早期协议有点乱,后来才统PD标准

网友:
有的大电流高电压需要数据线参与有握手数据交换,还有一种就是充电头子是带协议芯片的,自己做的线估计不行,具体的没怎么研究

网友:
pd拉高了后 手机:哎呀我变成主了 我要往外冲 别给我充了 qc神马的一边凉快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QC协议子用D+D-走协议的.我也是这样做了一条线,偶尔激活快充但不是很稳定每次都能激活,后来就懒得DI ...

我把以前的安卓扁口和苹果线头都剪了,重新焊C口,包括打印机线,走USB协议的全能激活QC,其它的能激活普通快充,走不了超级,除非头子支持,做了几十根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