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浴帘用磁片还是磁条?

楼主(2024-12-05):
家里装了浴帘,和强磁靠不紧,用磁条还是磁片?绿色是我家的,其他两个图片,一个磁片一个是磁条!

网友:
国内马桶那边也防水的,有缝隙没事的。。。

网友A:
浴帘为什么不用导轨,这种拉环不好拉。如果是导轨的话在中间位置搞一个磁片就可以了,不要用强磁的!

网友:
绿色的比较软,强磁可能好一点,

网友:
理论上是磁条密封性好,但是磁条可能会比较重,还是磁片更合适。

网友:
学习一下,理论上软一些的会好一些

网友:
帘子整宽点

网友:
楼上正解,帘子褶子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浴帘为什么不用导轨,这种拉环不好拉。如果是导轨的话在中间位置搞一个磁片就可以了,不要用强磁的!
...

地面导轨不方便

网友:
用磁条,磁条密封性好

网友:
条的话太重,但是合缝好,还是用强磁珠吧。

网友A:
就好像窗帘一样,导轨就只装上面的就可以了,地面不用装导轨

网友:
要求这么高么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防水,用不用磁条或磁片,都差不多。这设计,估计也没法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好像窗帘一样,导轨就只装上面的就可以了,地面不用装导轨

是的,加垂条就能解决地轨的需求。  一般帘需求就是因为不垂,挡水落地位置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