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渣渣2.0易驱线拆解,换粗线后总算是能用了!

楼主(2024-12-09):
虽然手上有硬盘盒,但为图方便,前些日子还是撸了一条2.0易驱线
结果发现该线接上HDD后提示要格式化,插到主板的USB口上才能正常工作
应该就是线太差了的原因,拆开折腾一下

外观

SATA口

后面有个5.5的DC口,3.5寸用来接12V的

都是卡扣,指甲开壳

板子全貌

主控芯片是MA6116,据说性能不咋地

晶振和版号啥的

看线就有点细

板子背面啥都没有

找了条20几年前的硬盘盒数据线,miniUSB的,就用它来改

剪断看,老货线是要粗点

拆线、剥线、焊线

插HDD上,识别、读写正常

套扎带、打热熔胶固定USB线后,复原

简单折腾一下,虽然这线用得少,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吃灰,但是总比拆硬盘盒要方便点

网友A:
我咋感觉这两条线都差不多粗细啊华顾是啥品牌?这就是传说中的康帅博、雷碧、脉劫吗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事件……

网友C:
没看到DC-DC电路,难道3.5的盘,5V来自USB,12V来自DC插座?

网友:
看图片原来的线芯也不细吖

网友:
既然线这么不给力,那接口触片估计也够呛,省着点用

网友:
原装的线看着也还行啊,可能补焊下也行。。。

网友:
换了屏蔽线效果一定好

网友:
usb3.0的也不贵,usb2.0接u盘都嫌慢啊。

网友:
华顾估计是想让客户的眼睛看成华硕。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芯片的好像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这两条线都差不多粗细啊华顾是啥品牌?这就是传说中的康帅博、雷碧、脉劫吗 ...

渣渣牌子嘛,全靠擦边

网友:
华顾。。。这山寨

网友:
线阻太大供电不足,外接供电也能改善

网友:
数据线有价而数据无价

网友:
手机充电线比较好用,插手机那头外皮破的可以废物利用,线还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DC-DC电路,难道3.5的盘,5V来自USB,12V来自DC插座?

是的,如果是笔记本硬盘就不需要外接12V电源,如果是3.5寸台式机硬盘就需要外接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事件……

都是省成本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