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更换前端滤波电容提高稳定性

楼主(2024-12-05):
其实这表不像DTM0660一类的尾数有明显的稳定过程。
第一感觉是测量尾数会跳一个字,后来通过较长时间测量观察读数,发现,读数不是一直跳。实际上。测量结果出来后只有头几秒钟会跳一个字,之后基本稳定了。
然后,想着换个滤波电容看看有什么变化。
原机是27nf,更换为1nf  NP0。 你也可以试试27nf  NP0
更换后,发现读数基本稳定了。
至于换电容有没有副作用,有待证实。
个例不代表全部,有兴趣可以试试。
更换滤波电容后,还证实了一个问题,电阻挡砍了底数,之前因为尾数一直跳,测量0.1Ω,显示0.0和0.1来回跳,无法确定是不是砍底数。现在测量0.1Ω,直接就稳定0.0了。

现在卡临界值还是会跳一个字!

更新:关于天宇T21L更换1nF前端滤波电容测量大电阻跳动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667-1-1.html

网友:
实践派希望把这个表的可玩点全部挖掘出来。

网友:
支持折腾,充分开发这表的潜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受教了

网友:
炮灰表都涨价了

网友:
大佬是换的C5么(更正是前置滤波电容是C9,谢谢指导)

网友:
支持折腾党,精力足足的。

网友:
需要持续挖掘

网友:
价格还要涨?!

网友:
支持折腾,买表就是用来折腾的

网友A:
应该是C9,连同C5也换了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9,连同C5也换了更好。

看不会修换福禄克15B+是C7,好像对应的位置就是这里的C9,谢谢大佬

网友B:
换了C9秒稳。确实减了0.1欧左右,也会0.3-0.4跳,3多4少。

网友:
你们这样玩真的要涨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C9秒稳。确实减了0.1欧左右,也会0.3-0.4跳,3多4少。

换了1NF的?这个表已经很快了,没有必要减少,导致精度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C9秒稳。确实减了0.1欧左右,也会0.3-0.4跳,3多4少。

并没有去掉底数,采集啥样就啥样,采集值在进位值附近跳动才是正常的

网友:
能够显示就不是砍,砍的是那种永不出现的字。显示一位小数,其实处理电路是多有一位的,显示的是下一位小数四舍五入,不够5的才能稳定显示,够5的就跳,看跳的字的稳定度长短也可判断是近5还是近下一进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1NF的?这个表已经很快了,没有必要减少,导致精度下降。

是的1nf np0 手上暂时没有27的np0,等周末去电子店去买点27的np0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