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维修飞羽即热式热水器通病

楼主(2024-12-05):
家里阳台做了有洗衣台,冬天水冷,于是安装了即热式热水器,最开始买的 一个樱花,用了2年坏了,加热管坏,丢了,又选择了飞羽这款,用了3年,又坏了,修的时候拆坏了电路板,干脆又买了一个一样的,主要是飞羽这款出热水特别快,而且拆开发现做工非常扎实,设计也非常合理,非常安全,但是,又用了2年,又坏了,两次现象其实差不多,偶尔能出热水,然后有时闪一下红灯就不出热水了,后来在论坛搜索,发现有人发了帖子了,合着有通病,修理也简单,就是使用电容降压提供控制电源,然后电容时间长了容量降低,导致供电不足,于是乎依葫芦画瓢顺利修好,顺便做了一下改进。

问题点:
使用0.68ufcbb电容做降压,时间长了电容容量下降,导致供电不足,通过分析电路,发现使用的是半波整流稳压(电路原因,只能使用半波整流,无法改成全波),本身输出功率就小,而可控硅属于电流驱动,当电容容量再下降,工作电源电压过低而无法正常工作。按照经验公式,1uf电容约可以提供50ma,半波就只有25ma,0.68就只能提供18ma了,而容量下降到0.4,只能提供10ma的电流,当然无法正常工作。
改进:更换为1uf/400v的CBB电容,低压滤波电容从原来的470uf增加到1400uf,大大提高电源稳定性,其实可以外挂一个电源模块直接提供工作电源,那样更稳定

5.5kw的

原来的0.68uf降压电容,测试容量,引脚加长一点

容量只有0.4不到了

降压电容换成1uf,滤波电容用3个470的并联,无法直接使用一个大电容,体积太大

顺道检查一下薄膜开关,这个出问题也会导致不加热

修好试机,非常好用,我用的是30A的大插头插座,电源线是4mm2的

总体来说这款热水器做工不错,安全性也比较高,水路双向隔电墙,输出接地保护,零火接反保护,只要严格按标准接线,已经是非常安全了,插头我用的30A的大插头,前面单独加了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再前级是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开关,双重保护,有网友发过自己的出现过爆开,这种都是干烧或者水不流加热导致,所以一定要装在隐蔽地方,及时出现这些情况,也不会伤到人

网友:
这个可不便宜。比40升的热水器都贵。对线路要求也高。老房子不适用。

网友:
即热式热水器除了对线路要求高点,对产品质量要求高点,其它方面真的很好。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水龙头式的爆开了,幸亏在家,不然就淹了

网友A:
这么小的热水器多少瓦

网友:
降压电容易损件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曾经修复过镁棒消失的问题。

网友B:
降压电容最好用X电容,用CBB电容时,耐压最好630V,这样可以大大延长寿命。当然不是伪劣产品或虚标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容最好用X电容,用CBB电容时,耐压最好630V,这样可以大大延长寿命。当然不是伪劣产品或虚标的产品 ...

X电容很少有那么大容量的,我一开始就是想用,但多个并联体积又太大,而且我看X电容交流耐压也只有250v啊,我换的电容是交流耐压4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热水器多少瓦

5.5kw,出热水特别快,3秒就正常出热水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学到了,我也有个飞羽用了三年坏了没舍得扔,等有空按照楼主的方法拆开修一下

网友:
有同款热水器,半年前把0.68uf cbb 电容换成1uf使用正常,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这个调档的比恒温的要便宜?是因为恒温的不容易坏吗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大炮”镜头

网友:
是不是用个手机充电器更简单、更安全?

网友:
阻容限流电路,全波整流会不共地,半波整流能共地,所以后级带芯片的电路都常用半波整流。

网友:
如果采用双向可控硅的话电容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
家里有三个这种,比较好用,一年前一个出现故障,更换电容修好,增加容量应该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