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主控cs1802a颗粒CB27ANW955 开卡失败Not found,please check your flash list

楼主(2024-12-05):
请问各位大师这要怎么弄?Not found,please check your flash list,主控cs1802a颗粒镁光CB27ANW955,转接板是asm1153e,谢谢

网友A:
用b27a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27a工具

b27a工具?全名是什么?

网友:
那么大的镁光标志

网友:
换工具吧,找不到闪存,按楼上的找B27A的固件工具

网友:
固件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