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L2420电感磁芯选择和绕制参数

楼主(2024-12-05):
前一篇帖子计算了ML2420满载工作时的电感L和电流Ilp
这篇帖子计算一下电感磁芯选择和绕制参数,由于电感值会随加载电流及温度运行评率变化,前一篇中根据检验数据推导的50μH是满载电感值

1、磁环选择
一般功率电源选铁硅铝磁芯,具有损耗比其他磁材低,价格优势,铁硅铝也叫Sendust或Kool Mu。美磁、Micrometals一般根据LI²计算磁能选择合适磁芯,东睦科达没发现有明确计算公式
但根据电感设计的三原则,在最大直流工作点处,由于磁场强度增加导致磁导率降幅不应低于30%,同时,饱和电流一般定义为电感值相对初始值下降30%时对应的电流值,所以电感初值L0不应该超满载时电感L的30%,以防进入磁饱和区
因为进入磁饱和后,磁导率μ随磁场强度H曲线下降太快,导致电感迅速降低,无法控制电流,最终烧毁MOS管

根据美磁、Micrometals、东睦科达等的设计手册(方法都类似)
http://www.sendust.com/Magnetics_Powder_Core_Catalog.pdf
http://sendust.com/PC_L[1].pdf
https://www.kda.com.cn/design/details-design-examples-1341.html

根据上述几种不同厂商的磁芯,整理了一个计算表:
其中L=50μH是上篇中计算的满载电感值
Al是磁环电感系数(可以根据磁环磁导率推算)
le是磁路长度
b、c是磁导率下降系数-直流偏置拟合曲线,只跟磁材料有关,和磁环大小无关
N是未矫正磁导率的线圈匝数
Hdc是磁场强度(CGS标)
μ%是满载时初始磁导率百分数(<30%)
Nf是矫正后线圈匝数
ΔN%是矫正后线圈匝数增量百分比
L0是矫正后初始电感值
ΔL%是矫正后初始电感值增量百分比(<30%)
计算公式跟手册中一致,只不过在此对所有可能适合的磁环广撒网式算了一遍,如下图,其中标绿的项符合参数,标红的是虽然关键指标符合,但是匝数太多了,磁芯绕不下

从表格能看出规律:
决定磁能存储的主要还是尺寸
同样尺寸磁芯,磁导率越小,磁芯容纳磁能越强,因为磁能是存储在磁体微观间隙间的
同磁导率磁芯,尺寸大,线圈可以减少,线圈减少可以减少铜损,提高Q值,但线圈减少,电感值偏差会变大

从表格看出130、135、141系列磁环有点小,满载时磁导率掉的太多,接近30%磁饱和区了,导致的电感量变化也很大,说明磁导率已快出线性区进饱和区了
157、158、168三款磁环都得选低磁导率的μ26系列才行
虽然Micrometals的T130有低磁导率系列(T130-2、T130-14、T130-30),μ%和ΔL%符合要求,但是低磁导率导致线圈匝数太多了,有点难绕
昌兴、美磁与东睦科达尺寸、磁参数都相近,只有直流偏置拟合曲线略微差别

另外,根据官方质检材料里的拆机图,用Photoshop的“透视变换”矫正拍摄角度畸变后,与主板及其他元件尺寸比例计算了一下,磁环外径OD=40.9mm,符合KS157、KS158系列尺寸,由于KS158其他厂家无此尺寸磁环,由此推测,原厂设计为KS157-026A或其他厂商同型磁环

2、绕线参数
以磁芯KS157-026A为例,选用13 AWG规格漆包线双线并绕43匝,则线圈截面积=2×43×2.627mm²=226mm²,绕线因子=226/426.2=53%,稍微有点满可以接受,一般40%为佳。

磁环的选择也不是固定的,要具体根据工作点,纹波电流、工作频率、散热条件等选择(磁导率随温度先升后猛降)
另外,磁环生产过程中容许磁导率有±8%的偏差,上述只是标准计算,偏差就需要仪器测量矫正几圈了(原图大概45-46匝)

网友A:
没看懂,我买的三股线的 22uH的,不知道能安全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我买的三股线的 22uH的,不知道能安全使用不?

量一下磁芯尺寸,内径、外径、高度,现在匝数,反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一下磁芯尺寸,内径、外径、高度,现在匝数,反推一下

我买的成品,实测也是22uh,不需要反推了吧

网友:
这个很专业啊

网友B:
这是专业人士啊!厉害!
不太懂,之前根据大小,胡乱买了两个400125的磁环,导磁率168,估计用不成了。

网友:
太专业了,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专业人士啊!厉害!
不太懂,之前根据大小,胡乱买了两个400125的磁环,导磁率168,估计用不成了。 ...

太阳能板电压越高需要的电感量越大,如果只有18伏那估计随便买都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成品,实测也是22uh,不需要反推了吧

测的是静态电感,过电流后电感还要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专业人士啊!厉害!
不太懂,之前根据大小,胡乱买了两个400125的磁环,导磁率168,估计用不成了。 ...

磁导率要小一些,太大存不了多少磁能,控不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电压越高需要的电感量越大,如果只有18伏那估计随便买都问题不大 ...

Vin=18 Vout=13 L=24 I=20,N=12,NI=240,Al=100,1-100/168=磁导率已经掉40%了,接近饱和,电感变化率更大了

网友:
折腾乐趣多啊

网友D:
楼主我买了100块板子,带带我怎么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买了100块板子,带带我怎么弄,没看懂。

你就是传说中的打包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买了100块板子,带带我怎么弄,没看懂。

你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买了100块板子,带带我怎么弄,没看懂。

不懂买一百块。懂还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18 Vout=13 L=24 I=20,N=12,NI=240,Al=100,1-100/168=磁导率已经掉40%了,接近饱和,电感变化率 ...

做几个出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