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镁光MT29F64G08CBAAA的颗粒用什么主控开?

楼主(2024-12-05):
                        手头有十几片镁光MT29F64G08CBAAA的颗粒,放着也无大用,于是准备想开个U盘来做系统盘,毕竟MLC的颗粒还是用的住的。拿了一块贴前些日子便宜上车的群联2251-03 3.0的板子,开不出来,无数次短接重开后,板子直接变砖,连坏两片板子。不想在尝试2251-03了,用三星的颗粒开出两块写入4MB/s,3.0的板子2.0的速度都没达到。

于是下单同样是便宜货的群联2251-70 2.0的版子准备开开看,不知道现在大家tsop封装的颗粒,都上什么板子?

网友A:
优盘这么便宜  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盘这么便宜  没必要折腾

我现在用的都是“固态”U盘,也不便宜,你说的那种三十五十块的便宜黑片U盘拿来干嘛哟?

网友B:
我有个MT29F64G08CFAAA,是16G的.当年在论坛跟风去京东上买的萤火虫拆下来的.也是TSOP的.
贴了3267AE,就是普通2.0的速度.特别稳.
贴2片,32G,正好是4CE.

网友:
可以试试用3268来开开看

网友:
3267AE最容易

网友C:
1块包邮的CBM2199E扩容音乐U盘换FLASH量产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块包邮的CBM2199E扩容音乐U盘换FLASH量产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0 ...

我对芯邦有心理阴影,苹果拆机硬盘搞得我一愣一愣的,芯邦主控用不住,我对芯邦主控痛恨至极。

楼主:
不了,上群联的2251-70,板子都发货了,到了试试开不开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MT29F64G08CFAAA,是16G的.当年在论坛跟风去京东上买的萤火虫拆下来的.也是TSOP的.
贴了3267AE,就是普 ...

2251-07的板子发货了,到时候开不出来再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对芯邦有心理阴影,苹果拆机硬盘搞得我一愣一愣的,芯邦主控用不住,我对芯邦主控痛恨至极。
...

1块包邮还要啥自行车,话说我这颗F原来好像是SM3257ENAA,当然也许是数码之家魅色U盘的UP19...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块包邮还要啥自行车,话说我这颗F原来好像是SM3257ENAA,当然也许是数码之家魅色U盘的UP19...

我手头的颗粒是新的,不然我都懒得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MT29F64G08CFAAA,是16G的.当年在论坛跟风去京东上买的萤火虫拆下来的.也是TSOP的.
贴了3267AE,就是普 ...

这个当时是从平板上拆下来的,一共两片,确实是手太贱,在3267上没成功

网友:
群联的固件没有说明开卡工具麻烦,用慧荣的吧

网友:
3257   太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当时是从平板上拆下来的,一共两片,确实是手太贱,在3267上没成功

在3267AE上没成功大概率是跳线没跳对。注意看一下4CE双面好象R6\R7都要跳。
另外3267AE的板子对TSOP的针脚不友好。有几个电阻电容与TSOP的针脚太近了。拖焊时很容易粘连到短路了。我都是把电阻先吹下来拖好颗粒再重新吹好电阻的。
3.0板子下虽然只有2.0的速度,但在3267AE上是真的稳如老狗。

网友:
用tsop就叠焊吧

网友:
3257是最稳定的选择了

网友:
要不上903吧,瞧瞧他的兄弟都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