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 AB 单帖 Intel 29F01T4ANCTH2 量产成功

楼主(2024-12-05):
SM3281L AB 单帖 Intel 29F01T4ANCTH2 量产成功

板子是3281L AB单帖bga272的,颗粒是29F01T4ANCTH2 bga252,从Intel 760p上面拆了2颗(SMI T08A92.00主控)。

然后同一个板子,同一个颗粒,我分别开了2次,正片工具开了一次,黑片工具开了一次,做了一个速度对比,如下图

开卡的时候,我都是用ROM模式重开的,没有使用二次开卡。

左边跑圈图是黑片工具跑圈,右边跑圈是正片工具跑圈。

黑片工具:优点是容量能开122GB,缺点是芯片读写速度降低了。
正片工具:优点是芯片读写速度比黑片模式快,缺点是容量只能开到118GB,比黑片模式少了4GB。

网友:
还是用正片工具靠谱

网友:
恭喜入坑,,,从此漫漫长路,,

网友:
速度还算不错

网友:
黑片开完再用正片开一次,看看速度如何?

楼主:
忘记说了,单颗128GB,4CE。
正片工具  分分钟开好
黑片工具  开了近6个小时

网友:
闪存正片,用白片工具开吧,体验好多了

网友:
用正片 工具

除非遇到了问题   正片开不出

网友:
黑片工具选择低格ECC设置严格点把坏块屏蔽掉,读写速度就稳了

网友A:
量产好难啊,研究了半天还是不会

网友B:
不太习惯于这样的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习惯于这样的速度了

跟3280+MLC比起来,确实是慢了不少,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的主力U盘。

我主力U盘是3280+L06B 和 903+L95B,一个负责小文件,一个负责大文件,而且MLC没有大波浪,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好难啊,研究了半天还是不会

有问题贴出来,坛子里劳烦大神们帮你看看

网友:
现在T版的正片工具也能Prescan低格

网友(2025-01-04):
开卡有毒,开好一款就想要换下一款

网友:
坛子里劳烦大神们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