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拆机

楼主(2024-12-05):
某鱼上收的,到手就不能归零,尤其是液晶显示角度太夸张,觉得自己被骗了,索性拆开看看究竟。

拆机相当顺利,不得不说福禄克设计的拆装真的很精准,螺丝就算钻进塑料也有螺纹。

没有看到维修的痕迹,接线柱是不是重新焊接的,怎么还有助焊剂。液晶屏就没有再拆了。由于表的功能还没有测完,所以还是不要动。

豪伏和毫安档位不能归零难道是刻意设计吗?也不至于吧。是不是我被卖家忽悠了?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起码电路板不是假的

网友B:
你这个真不错,居然还有保险

我的319拆开都找不到保险

网友C:
液晶显示模糊,用橡皮擦干净电路板和斑马条就能解决; 我以前的表修过一次;

187的表笔座带检测的, 年份久的,就会出问题,开机报lead,  只能更换, 淘宝以前有新的卖,更换了就好;

总体上187是非常优秀的万用表, 我手上这个187至少是3手的, 更换表笔座后,用了8年,从来没有出过篓子, 电阻飞快;

比后期的287要好用, 287开机慢, 新增的功能又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真不错,居然还有保险

我的319拆开都找不到保险

319本来没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起码电路板不是假的

电路板倒是不假,主要是看准不准了

网友D:
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收的

1050包了顺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显示模糊,用橡皮擦干净电路板和斑马条就能解决; 我以前的表修过一次;

187的表笔座带检测的, 年份 ...

我用棉签沾酒精捅,清洁后果然都报警,后来晾干了才行。这边的校准很烦,您是怎么校准呢

网友E:
这种187我有两个,里面也是这样。但都是笔坐问题吃灰中

网友:
真的是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187我有两个,里面也是这样。但都是笔坐问题吃灰中

里面累积了很多污垢了,先清洁干净回头报告一下,棉签和酒精

网友:
国产表就像玩具,我等小朋友只能用玩具

网友:
很早之前就想收一块187的,最后却买了一块87V

网友F:
这么好的表竟然用1元4节的电池我也是服了这人

网友:
187经典通病1.螺丝柱会老化断了
2.表笔做经常插拔转动会断
3.表笔做受潮电阻档跳动,
前面2个问题好解决,最后一个几乎无解,所以福禄克早早就停产了187,287没有硬伤卖了20多年没有换代

网友:
表笔座被更换过或重新焊接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表竟然用1元4节的电池我也是服了这人

不漏液的电池都是好电池,这表本来耗电就不高

网友:
电路板倒是不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漏液的电池都是好电池,这表本来耗电就不高

就是这种5毛钱2节的电池漏液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