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公司说电脑要装奇安信网络安全软件及上网验证系统进行监督,怎么破

楼主(2024-12-05):
公司上互联网管得严,最近通知说笔记本电脑将要装奇安信网络安全软件,还要装一个什么华山的上网验证系统,说以后就只能在办公室固定位置上网了(目前都是分配了固定IP,实名绑定了的)。还说安装了以后,就无法把笔记本拿在其他地方上网了。

这样就很不方便了,万一临时需要把笔记本带到外面用,不能联网那有什么意义,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破?先谢过了!

网友:
双系统可以试试看

网友A:
不要搞那么多,直接和领导汇报这种情况,自己乱搞的话,出问题算是泄密了,这事可大可小

网友:
MAC绑定就可以固定IP,这个功能路由上面就有。
笔记本带到外面,可以用WIFI啊!用USB无线网卡,或者USB的LAN转接器,因为绑定IP是绑网卡的。

网友:
有需要拿出去用就找领导,自己别乱搞,出问题要担责的

网友:
移动固态硬盘,随身带着

网友B:
能这么要求的,大概率是国xx、央xx,或者涉密单位,小心一点不要自己瞎鼓捣,要是出了事情,可能是大麻烦!

一般公司不用这些专用安全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那么多,直接和领导汇报这种情况,自己乱搞的话,出问题算是泄密了,这事可大可小   ...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网友:
既然公司规定了,那就按公司的规定做,没必要违规,要是感觉不方便就用个U盘搬数据。

网友:
自己淘一台笔记本,又不贵

网友C:
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吧,这公司就用安装安全软件的电脑,外出就用不安装的电脑,涉密单位还是不要违反规定,别给自己找事别给单位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吧,这公司就用安装安全软件的电脑,外出就用不安装的电脑,涉密单位还是不要违反规定, ...

不存在泄密的,我们是有内网的,内部文件也不会拷到外网电脑上。就是瞎折腾,还出了规定u盘都分内外网,这不可能实现嘛,要拷贝个文件怎么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这么要求的,大概率是国xx、央xx,或者涉密单位,小心一点不要自己瞎鼓捣,要是出了事情,可能是大麻烦! ...

我们有内网的,物理隔离的,只要不拷贝内部文件到外网上,不存在泄密的,就是钱多了瞎折腾。

网友:
奇安信,一方面看,是一个安全公司,另一面看,他的程序都是一个个的监控软件。X86架构的,用固态U盘安装个WTG。

网友:
就是要監控了!   自己備台電腦自己用阿,現在的電腦很便宜的了

网友:
吃这碗饭的别给自己找事别给单位惹麻烦

网友:
你不要怕流程,,流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带出去的电脑该申请就申请,要用到的权限,就申请上级开放。要学会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人。。。

网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涉及保密的工作,没必要去“碰高压线”,既对自己好,也不给领导添乱。

网友D:
公司上互联网管得严,
——既然管的严,必然是有其道理,建议不要随意突破公司规则。
最近通知说笔记本电脑将要装奇安信网络安全软件,还要装一个什么华山的上网验证系统,说以后就只能在办公室固定位置上网了(目前都是分配了固定IP,实名绑定了的)。
——既然说了要安装,那就必然会装,且对互联网的出口端口和IP都做了限制,明显是进行保密控制的规范性动作。在此建议不要突破规则,给自己留有余地。
还说安装了以后,就无法把笔记本拿在其他地方上网了。
——这台笔记本是公司配置的还是自己的?如果是前者,那就丢在公司不要带回家,就做台式机用吧;如果是自己的,那这个安排就不合理,可以争取一下是否安装双系统?

这样就很不方便了,万一临时需要把笔记本带到外面用,不能联网那有什么意义,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破?先谢过了!
——这个‘不方便’,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方面的不方便?既然被设定为涉密电脑,那这种‘不方便’就是非常正常的,建议尽量适应。
——奇安信就是以前的360分家出来的,专门做toB的安全公司,其软件叫天擎;另外那个没说准确名字,不清楚是什么。不过能一次性要求装2个安全软件的公司,必然对数据的涉密等级要求极高,所以我纵然知道好几种方法,也断然不能告诉你怎么做。否则,轻则挨个处分记入档案,重则直接开除,报GA进去踩缝纫机都不是没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上互联网管得严,
——既然管的严,必然是有其道理,建议不要随意突破公司规则。
最近通知说笔记本电脑 ...

我们有内网的,内外网是物理隔离的,严禁一机两网。只要不拷贝内部重要文件到外网上,不存在泄密的。
就是钱多了瞎折腾,不让上班时上互联网摸鱼。
说是有两种选择。一是如果要继续用单位的互联网线路,就得安装那些监控软件,说是安装了以后,拿到别的地方都联不了网。二是不用单位的互联网线路,那就要关闭办公桌的端口(都是网线连接,不能用WIFI),要上网就只能用自己手机热点了。
有点想继续用单位的网线,可以一直开机,有需要时可以用向日葵开一下远程,并且可以开热点给手机打卡用。然后搞成双系统,万一出差要带出去切换一下照样用。这样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