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家这种保险管换什么样的替代品?

楼主(2024-12-05):
从索尼ps1上面拆下来的保险管,万用表测试已断,应该是误插220v导致烧断了,不过这个保险管比较大,差不多2厘米宽,淘宝找不到这么大的,都是很小的,应该选择怎样规格的替代保险管呢?

顺便问下为什么明明耐压是220v,插220v还会烧断呢?

网友:
看着怎么像是0.1u的电容呢,拍一下电路板上面有没有标识

网友:
图片展示的是0.1uF的X2电容,不是保险管啊

网友:
测试已断就是正常的,这是电容,通了就冒烟了

网友:
这是一个0.1u电容,用电容档测量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淘宝搜了下电容,这个应该就是安规电容了,我以为是保险管,还好奇怎么旁边还有另外一个玻璃保险管。

网友:
这明明是电客嘛!用表测一下夜该有容量

网友:
这是电容啊

网友:
笑坏我,这玩意是安规电容,要是通了就送电就响了

网友:
有点意思大家都笑了。

网友:
感谢楼主为大家带来了欢乐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保险管。

网友:
晕,这技术都可以修ps主机了?

网友:
安规电容的嘛

网友:
这元件是保险管?

网友:
是0.1u电容,测量时用指针表iK档只会轻微摆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