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一样灯泡灯座

楼主(2024-12-05):
这货有三个接线柱,第一次见到,看不出设计在哪里。

网友:
难道还带接地线?

网友:
不错,弹性,还是三线的。

网友A:
现在这样的灯座用铝片,很少用铜皮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接三相电380的吧

网友:
跟汽车尾灯一样,双灯丝

网友:
三线的是两种不同亮度灯泡(两组灯丝)用的

网友:
两组灯丝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样的灯座用铝片,很少用铜皮的。

也有铁皮的,三个接线柱有2个是通的

网友:
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
3根线有什么用

网友:
什么功能的,居然三根线

网友:
难道是有某种特殊灯泡,螺旋口是塑料的不导电。这个时候备用的零线接触点就担起重任了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安全吧?螺口部分不拧灯泡时不带电……

网友:
这是双灯丝的设计?

网友:
难道有一个是接地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铁皮的,三个接线柱有2个是通的

三个接线柱有2个是通的,但它没有标识啊,相线和零线接在2个通的上,不是烟花的事、、、、鸟。

网友:
这个灯座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