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东芝笔记本外置USB软驱安装DOS

楼主(2024-12-05):
过程如下,非常慢,比其它同类电脑慢 4 倍。

网友:
经典的dos6.22啊,最后的完善版命令行微软

网友:
带USB的机,至少2000年以后了,说话DOS6.22,完全可以用光驱装,速度还快。

网友:
可以在U盘上安装DOS启动盘来启动笔记本。

网友:
软盘启动加载内存虚拟盘,速度应该快点

网友A:
USB-CD可以启动不?应该能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CD可以启动不?应该能快点。

没测试。

网友B:
以前想找DOS下的USB驱动, 找不到, 所以在DOS下用不了U盘. 但那个时候很多的主板启动项都有USB-FDD,USB-CDROM等可选.
没用过USB-FDD, 不太了解DOS下使用USB-FDD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想找DOS下的USB驱动, 找不到, 所以在DOS下用不了U盘. 但那个时候很多的主板启动项都有USB-FDD,USB-CDRO ...

我怀疑是 USB 接口问题,电脑上的应该是 USB 1.1 , FDD 上的,可能是 3.0 , 二者差异较大,导致传输很慢。
拷贝一张软盘,好 10 分钟左右

网友:
我还保留一套dos6.22的安装盘和使用书呢!

网友B:
USB 1.0  传输速率是1.5Mbps, 这个速率已经比软驱的传输速率大了,  更何况USB 1.1 传输速率是12Mbps.
慢的情况可能有其它原因.  比如DOS下读写磁盘, 有缓存时(运行过smartdrv.exe)就会快不少.

网友C:
搭车求一个在u盘里安装dos的方法
直接用u盘启动电脑,就能进入dos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1.0  传输速率是1.5Mbps, 这个速率已经比软驱的传输速率大了,  更何况USB 1.1 传输速率是12Mbps.
慢的 ...

原因不明,东芝机器以前装的 XP ,速度也不觉得慢。 昨天装 DOS 6.22 ,超级慢,3 张软盘,估计用了 45 分钟或更长。 单个文件拷贝,速度也慢。 但多个文件拷贝时,速度就超级慢,光读出来软盘的文件列表,就要 5-6 分钟或更长。软盘里放 10 个文件,DIR A: 后,至少 5 分钟,才能显示 文件列表。我怀疑是 BIOS 里面 USB 接口相关代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一个在u盘里安装dos的方法
直接用u盘启动电脑,就能进入dos的那种。

听说过这个工具,没用过。

网友:
装完了跑个超级玛丽

网友:
家里好像还保存一个软驱和一小打软盘呢。至今记得打开第一台电脑的我的电脑,里面第一项就是软驱。后来把软驱拆掉后,里面第一项还是软驱。印象深刻

网友:
这电脑能用XP,为啥还要用DOS系统呢?

网友D:
用了最新電腦後,,,對十多年前的電腦真沒興趣了,太慢了忍不了了,還咔咔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最新電腦後,,,對十多年前的電腦真沒興趣了,太慢了忍不了了,還咔咔響 ...

测试一个 DOS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