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FDD 软驱不同电脑 DOS 环境测试比较

楼主(2024-12-05):
USB FDD 软驱,不同电脑测试效果比较:

1. 联想 E42
   必须用 软驱 DOS 启动盘启动,然后才能使用软驱; 若用 硬盘 DOS 启动,然后插入软驱,无法识别软驱;
2. 东芝老笔记本,如图
   可以用软驱 DOS 启动,也可以用硬盘 DOS 启动;启动后 都可以识别到软驱。

网友A:
软驱有驱动的话,联想硬盘启动加载DOS软驱,应该一样可以识别软驱

网友:
现在还更新的DOS系统只有freedos了吧,freedos系统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驱有驱动的话,联想硬盘启动加载DOS软驱,应该一样可以识别软驱

没有驱动

网友:
乱想的电脑总有些奇葩问题

网友:
东芝那台不是可以识别吗?去那台找

网友:
软盘都诈尸了?

网友:
平时都没有使用的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