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谁知道这种18V小马达怎么拆?

楼主(2024-12-05):
这个其实主要是前半段是独有的,配不到的,

小马达我已经知道尺寸和电压标准,知道是哪个型号了。

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孔,是有特殊的工具能拆开么?
已知小马达故障,大概换一个也就是几块钱。

带塑料叶轮的好像用热风枪也有问题。如果明确加温到一定温度可以拔下,倒是热风枪可以一战。

网友A:
冷压进去的吧,硬拔就行,就是后面重新压进去同心度可能不会很好

网友B:
那应该是一个联轴器,如果那个孔使用机器冲压固定的,基本上就属于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压进去的吧,硬拔就行,就是后面重新压进去同心度可能不会很好

冷压进去应该是大个0.2~0.3MM的样子。那是不是热风枪加热会有戏?
但是硬拔好像也没啥办法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一个联轴器,如果那个孔使用机器冲压固定的,基本上就属于一次性的。 ...

拿个针进去试了下,那个孔可能是定位用的,里面戳不到电机的轴

网友C:
过盈配合的,拆完再装影响同心度,不拆前面只拆电机后壳看看是不是电刷磨没了?找个鸠电机把电刷换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盈配合的,拆完再装影响同心度,不拆前面只拆电机后壳看看是不是电刷磨没了?找个鸠电机把电刷换过去{:01 ...

两个不同问题,一个是启动的时候不转,要用手帮忙拨一下。
另一个就是明显就是轴晃了。

网友D:
没见过,为什么要拆?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为什么要拆?电机挂了??

电机用的时间长了有磨损。轴开始晃了。

网友E:
这个是180电机。从图片看,整根主轴上压了4个零件,一个是轴承,第二个是那个带孔的套,用于拆卸磨针时防转,第三是蓝色的风扇轮,第四就是电机轴,前三个不需拆卸,也不应过大受力。需要拆的是电机轴,可以将主轴夹在台钳上,但注意不要压到轴承和风扇轮,可以用木块将其隔开,然后就可以用大力拔电机了,反正电机也不要了,不拍夹坏。顶多可能把电机轴从电机里拔出来,那就可以用大力钳夹住电机轴,继续拔,很容易拔出来的。这种180电机很便宜的,也不要尝试修理它,电刷是贵金属的,很精细,不好修理更换。

网友:
按图片用木块垫住此处,再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180电机。从图片看,整根主轴上压了4个零件,一个是轴承,第二个是那个带孔的套,用于拆卸磨针时防转 ...

谢谢,只是大力钳可能不太好发力夹住电机轴。能下手的间距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F:
买同型号电机,只换后盖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买同型号电机,只换后盖就行

这种电机翻边压紧处很难拆的,旧电机要拆,新电机也要拆,还要装配,这么小的电机,新后盖和旧电机壳处已经拆的狗啃一样了,装上还能保证同轴度吗?这个主意有点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翻边压紧处很难拆的,旧电机要拆,新电机也要拆,还要装配,这么小的电机,新后盖和旧电机壳处已 ...

应该是不行的,除非判断出问题在后盖,我的感觉不是碳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翻边压紧处很难拆的,旧电机要拆,新电机也要拆,还要装配,这么小的电机,新后盖和旧电机壳处已 ...

还有一点,楼主说电机的毛病是启动时不转,要用手拨一下才转,看毛病未必100%是电刷的毛病,搞不好还可能是有一个绕组坏掉。要真是这样,按换后盖的方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两个电机拆开了,再装配,结果电机还是不转,这样看来,换后盖的方案就不是有点馊,是非常馊了。

网友:
里面那人孔是不是通的,应该是预留的油压拆卸孔。做个夹具用液压注入那个孔试试。

网友:
如果可以破坏马达,那就简单得很了,
这种没有太大扭力的,马达轴也细,虽说过盈配合,一般都不会太紧,
1、如果设计上比较松,那一手马达,一手轴,能直接拉开的可能性都有。
2、台钳压紧输出轴,就是有个卡位那,尖嘴钳翘马达,就能直接把轴翘出来。基本上都会导致马达轴歪,,,(如果很紧,可能导致马达硅钢片和轴分分离,无所谓,分离后用虎钳夹住马达轴翘就行)
3、需要注意的是,基本不能让塑料风扇、轴承受力,很容易弄坏这2个。。

如果要保证马达正常,那基本就没啥好办法了,加热也可能导致塑料风扇变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是大力钳可能不太好发力夹住电机轴。能下手的间距实在是太小了。 ...

你没看明白,是先夹住电机外壳用力拔,可能就把电机连轴都拔出来了,也有可能把电机轴从电机拔出来,这样,几十毫米长的电机轴就很容易夹住了,还可以边转边拔,很容易出来的。当然,此法的前提是你要有彻底报废电机的决心,要是你连这种不值钱的废电机都舍不得报销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