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看个雾化器402B;请问。

楼主(2024-12-05):
看着质量很好。估计不便宜。

原理可能如图。请问:这东西能当超声波清洗器用么?比如洗洗CD激光头?

网友:
是早期的型号,手里也有一个

网友:
变压器看起来挺好

网友A:
可以试试。作用范围很小,大约正对雾化头前面1厘米范围内。手指头可以感觉到针刺样感觉

网友:
鱼跃的,牌子货,做工也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作用范围很小,大约正对雾化头前面1厘米范围内。手指头可以感觉到针刺样感觉 ...

我小时候也弄过,当初看亚都加湿器喷雾原理,手碰水柱很烫,能烧化塑料饮料瓶盖。新加湿器有保护开关,去掉水箱不喷雾。USB加湿器,微孔不锈钢膜,环形换能片,底部纤维条,毛细现象吸水。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容器有点小,只能针对体积小的物件使用

网友:
功率管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