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了一下电热水器内胆

楼主(2024-12-05):
住进这个房子两年多了,这个电热水器应该有5-6年历史了,最近发现出水越来越脏,带红色了,上星期放了一下里面的脏水,还是没有干净,于是PDD网购了柠檬酸和前置过滤器,今天重新弄了一下,貌似效果不错……

看一下洗之前放出的水......

过滤器,8块多钱

内部有一个不锈钢滤网和PP滤芯,再送3个,一共4个滤芯...

这个小鸭电热水器没有镁棒口,只能拆了冷水进水管和热水出水管,,然后从出水管注水,让污水从原来的冷水进水口出来......冲洗了两遍。
(洗之前先拔掉电源插头)

买的食品级柠檬酸,像是白砂糖,不过有股淡淡的酸味。不到5块钱。当然也可以买那种贵的瓶装的,实际成分和这个相差无几~

把过滤器的滤芯滤网拆掉,倒入柠檬酸,然后拧到进水口处,都是4分的口子~

打开进水、出水开关,把柠檬酸冲进内胆,如嫌不够,可关闭进出水开关,打开过滤器,再倒入柠檬酸粉末,重复注入(我是洗了两次,一共用了约500g~),然后等待,直到热水出水口有水排出,表示内胆已经灌满水了,这时插上电源插头,把温度控制旋钮调到50度左右(右旋到底时满度是75度,大致估摸吧),加热3小时...

然后把水排出,再次注入柠檬酸,重洗一遍,出水终于变得清澈了~

有点淡淡的酸臭味,可能是柠檬酸与内胆脏物反应所致吧,多放几桶水后就消失了...
然后把滤网和滤芯装回过滤器,发挥它本来的前置过滤的功能...

终于可以放心的洗澡了!

网友A:
很久没换镁棒了吧?

二○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换镁棒了吧?

一直没换,没有那个口子,估计是要把整个热水器拿下来,拆了右边才能换

网友B:
这样清洗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很巧妙。不用拆加热管就加进去了柠檬酸。我也买了同品牌款食品级柠檬酸,不过我是用来洗车上的水痕的。(拖延症犯了,买了2周了还没开封)

网友:
好办法,必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清洗效果不错。

这状况  洗了没用,要不了几天就老方一贴了
这颜色说明内部锈蚀严重,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镁棒

给洗澡水加前置过滤意义不大
如果水质差   前置用在厨房龙头还差不多

网友:
定期请洗确实是有须要,要不然洗了澡跟没洗一样。

网友:
为什么是红色的?铁锈还是?

网友:
南方有些软水地区的热水器是没有放置镁棒的,也没有镁棒接口

网友C:
就这么一点根本起不到除垢作用,这么大水箱至少要加2公斤才能有效除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一点根本起不到除垢作用,这么大水箱至少要加2公斤才能有效除垢

确实,这种柠檬酸 酸性不够,都不如倒两瓶醋精进去

网友:
用柠檬酸去除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D:
请问为什么第一次冲洗,从出水管注水,让污水从原来的冷水进水口出来?而不是进水口注水?

网友:
水垢能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第一次冲洗,从出水管注水,让污水从原来的冷水进水口出来?而不是进水口注水? ...

会不会是起一个反冲的效果?

网友:
是不是这款热水器没有镁棒呀

网友: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颜色是不是内胆的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