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开关接触不良的三星HM1700蓝牙耳机

楼主(2024-12-05):
我很喜欢这个耳机,13年买了一个,掉地上被车压坏以后接着又买了一个,距离很远也能连得上,最强的是续航能力,充一次电可以用几天。如果听歌的话,我有更好的耳机。现在就是开关那里接触不良,只要一碰到开关,就“开机关机”不停的叫,零件太小没法搞,这种拔动开关看起来里面就是个弹簧片,旁边尽是针屁股大小的元件,难搞~本来想换一个的,但是想到它的续航能力,算了,接着用吧。明天搞点酒精,往开关里灌一灌,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A:
水口钳剪烂外壳,电烙铁就能拆掉了

网友:
这电路板配色真是三星最爱的

网友:
板子做的工整。。。

网友B:
电池居然能坚持这么久?

网友:
做的工整,电池不小!

网友:
神油灌一灌,然后擦干净就行了

网友C:
wd40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口钳剪烂外壳,电烙铁就能拆掉了

这板子间隙太小,用210都没法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居然能坚持这么久?

是的,续航非常牛,这个电池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d40很好用的

那是得买一瓶正宗的回来喷一喷

网友:
电池大,应该可以听很久了

网友:
电池比较短命

网友:
耳机做工不 错,电池不小

网友:
这电池看起来质量很好的样子。,

网友:
机械开关时间长了容易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试试神油。。。要不就彻底换掉

网友:
这种开关,一般是剪掉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