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洗衣机互联网洗烘一体机 维修求助

楼主(2024-12-05):
各位大佬好 希望大家可以给指导一下。洗衣机主板可控硅炸了 电路位置在下面图片 最上面是那个可控硅0109炸了下面接着一个102电阻 咋了 还有最后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刮开附近的看到丝印也不清楚 是M1, MI 或者是ML 丝印的右上角还有一个横着的数字1   图二所示 有大佬能给解答嘛 换件维修成本高 想换元件解决

网友A:
你这座机画质。你给附近几个也刮开看看。

网友:
换板最省心

网友B:
炸了这么多器件,干脆换板吧。话说炸的原因是啥?

网友C:
换了吧,洗烘一体机,不好用,还是要单独烘干机和洗衣机。谢谢分享

网友D:
不搞清楚炸的原因,换了之后还是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这么多器件,干脆换板吧。话说炸的原因是啥?

门锁锁不住了 报故障然后下主板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座机画质。你给附近几个也刮开看看。

元件太小了 用的手机微距才能看到这个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搞清楚炸的原因,换了之后还是会炸

门锁故障拆下板子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吧,洗烘一体机,不好用,还是要单独烘干机和洗衣机。谢谢分享

烘干功能没用过只是正常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