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这个ID是什么颗粒?SM2258G上的BGA316打磨片

楼主(2024-12-06):
SM2258G上的BGA316打磨片,4CE 128GB

ID:EC,1C,98,3F,84,CB

楼主:
ID分布如图

网友A:
三星 SSV4 tlc

网友B:
三星的不是说不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不是说不好开吗?

拆了拿去干其他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呀

我知道三星,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 SSV4 tlc

感谢!看来拿来玩需要手动添加id了,很多主控的工具都没有这个id

网友:
这个非cer的吧 直接开就行

网友:
这个又不需要特殊固件,找对应颗粒直接开就行了,不过这种颗粒都烂的很,坏块多